十字盘挡板在前在后对副翼升降的方向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7-03-27):
最近买了富丽420,十字盘挡板在机头前,由于之前一直是玩亚拓500,十字盘挡板在机头后面,富丽420装好后,没有多想,按照给亚拓的方法调整420的副翼升降的方向,结果试机时,升空秒炸,由于事发突然,有点发蒙,感觉是升降摇杆方向反了,由于鸡鸡已经炸坏,而且入门直机不久,故不太明白其中原因,望哥们弟兄解惑!

网友A:
调试时候没看打舵以及修正方向,如果看了都是对的,管他十字盘导轨在前还是在后呢

网友B:
管他在后在前呢,还有很多飞机没有呢

网友C:
在前在后都一样,不过十字盘的动作方向不参照十字盘挡板的位置而要参照飞机的方向。多学习一下直升机的原理吧。看看十字盘的作用。

网友C:
直升机旋翼头工作原理动画,感觉很不错的一个视频,分享一下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41448&uid=53733
来自:
www.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D:
在前在后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陀螺仪当中的十字盘舵机运动方向要设置正确。楼主看样子首飞之前没有做好地面检查工作,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E:
你这没检查周密就飞,我起飞前都会打舵试机最后拿起飞机看修正方向

网友F:
没调好就飞,,,动作修正调的时候就知道了啊

网友G:
在陀螺仪设置里面选一下斜盘就好了,调试期间一定要检查十字盘自动修正方向。

网友H:
陀螺仪上的十字盘模式调错了,十字盘导轨在前和在后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这个调错了,肯定秒炸

网友H:
升空前一定要检查各个部件的移动方向和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一定要细心啊

楼主:
谢谢各位哥们回复,原因已经找到,我用的是MB,可能是深夜装机,疲劳所致,导致十字盘修正模式设置模式出错,已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