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进气口 尺寸 判断

楼主(2017-03-27):
FMS 的64mm 涵道 在象真机中,进气口尺寸往往受外形影响,不一定够。我怎么测量进气口尺寸是否满足涵道进气需求?

网友A:
算面积吧?用1毫米的网格纸描进气口轮廓,减去厚度数格子。

网友:
在保证结构和强度、美观的基础上原则上作弊孔越大越好。

网友:
测下涵道推力,不够就开着作弊孔。

网友:
fms的机,我有阵风和f35,面积都够了,其他的不知道。。。最好不要作弊口,有的话说明进气口设计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面积吧?用1毫米的网格纸描进气口轮廓,减去厚度数格子。

64mm 涵道 进气面积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64mm 涵道 进气面积要多少?

你就按64mm直径,32mm半径计算嘛,算圆面积。

网友B:
一般对于多叶涵道来说,大多数的机都需要开作弊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于多叶涵道来说,大多数的机都需要开作弊孔

可以适当牺牲像真度,扩大进气口作弊口严重破坏飞机的气动外形

网友(2018-04-28):
作弊孔也会增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