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一种配重的方法,简单易行,可否?

楼主(2017-03-27):
备了几支大螺丝,哪里轻了钻哪里,妈妈再也不担心我飞机配重问题了。

网友A:
要固定紧点,要不掉下来砸到谁就不好了

网友B:
渔具店里 几块钱 铅坠 铅块 铅条铅丝  随意  胶带贴上 挖坑随意 好看 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渔具店里 几块钱 铅坠 铅块 铅条铅丝  随意  胶带贴上 挖坑随意 好看 安全

老司机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固定紧点,要不掉下来砸到谁就不好了

对,这个得注意

网友C:
自己做的飞机为什么要上配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飞机为什么要上配重呢?

重心要做得完全准确不好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要做得完全准确不好把握

前后移动设备呢?

网友:
有很多时候移动设备也平衡不了,不过配重也是不可取,整机重量上去也不好飞,尽量靠配备配重,实在不行飞起来自旋看下飞机不摇晃就行,不用太纠结。

网友:
注意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渔具店里 几块钱 铅坠 铅块 铅条铅丝  随意  胶带贴上 挖坑随意 好看 安全

你这方法更好???

网友:
其实不用配重,微调一下升降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