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RCE-BL100A

楼主(2017-03-27):
这个是好赢 OEM 的, 对应是好赢那一个型号呢? 好赢 V4 没有100A的啊?
请知情者通告, 不会是OEM V3的吧, 那会掉 Firmware的

网友:
目前的咨询是特别定制的款式
功能和性能相当于好赢V4

网友A(2018-05-06):
请问知道如何用遥控器调吗?不用调速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知道如何用遥控器调吗?不用调速卡

下一个好盈的app 里面有电调说明书 也可以买个wifi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好盈的app 里面有电调说明书 也可以买个wifi模块

好赢APP?麻烦给推荐一下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赢APP?麻烦给推荐一下子啊

HW Link 你搜一下

网友C:
那RCE-BL100A可以用好盈设置卡?

网友D(2018-06-29):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好盈的app 里面有电调说明书 也可以买个wifi模块

请问一下我有好盈100A V3和50Av3,应该买哪款Wi-Fi模块呢?能给个具体型号或购买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有好盈100A V3和50Av3,应该买哪款Wi-Fi模块呢?能给个具体型号或购买的链接吗?

最新设置卡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我有好盈100A V3和50Av3,应该买哪款Wi-Fi模块呢?能给个具体型号或购买的链接吗?

蓝牙的贵一点要200多吧,普通设置卡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RCE-BL100A可以用好盈设置卡?

不用设置卡调不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