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12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ft012的狗骨传动能不能换万向节呢 高速下受不受得了呢

网友A:
我也曾经想换,没有合适轴径的,记得是一边2.13一边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想换,没有合适轴径的,记得是一边2.13一边3.0

是电机那边3.0吗

网友B:
就TB上卖的那些万向节 精度太差 能把手震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TB上卖的那些万向节 精度太差 能把手震麻

原装的也震呀!

网友C:
可以用,亲测,比原厂的垃圾好多了。3.17-3的联轴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亲测,比原厂的垃圾好多了。3.17-3的联轴器就行了

有链接和装船图片吗 谢谢!

网友:
搜索3.175-3的联轴器就行了,明天上图

网友:
我怎么没有搜索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亲测,比原厂的垃圾好多了。3.17-3的联轴器就行了

不是吧 我以前第一次装的玩具船就用万向节 2700KV 3S 油门过半就感觉船要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我以前第一次装的玩具船就用万向节 2700KV 3S 油门过半就感觉船要散了

所以说原厂的万向节太垃圾,磨损太大,我还断过电机轴两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原厂的万向节太垃圾,磨损太大,我还断过电机轴两次

。。。拜托 楼主说的是换万向节 不是联轴器 联轴器对好轴震动自然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原厂的万向节太垃圾,磨损太大,我还断过电机轴两次

那我岂不是整根轴换?  好像电机的位置也不是直接对着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我以前第一次装的玩具船就用万向节 2700KV 3S 油门过半就感觉船要散了

请问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岂不是整根轴换?  好像电机的位置也不是直接对着轴的

嗯,一套轴就25,稍微磨一下垫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 楼主说的是换万向节 不是联轴器 联轴器对好轴震动自然小

我的意思就是把万向节换成联轴器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电机轴3.175.船轴3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FT012的话 你可以试试调整电机架底部四个孔柱的高度 让电机轴与传动轴尽量对齐 再在狗骨杯内装个O圈 震动就会小很多 主要还是对齐

楼主:
谢谢您们的建议 学习了

网友D:
我刚买了一台新的FT012,无刷版,研究了一下,无刷电机震动很大。

电机精度不太够。换电机可以降低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一台新的FT012,无刷版,研究了一下,无刷电机震动很大。

电机精度不太够。换电机可以降低震动 ...

换什么电机好?

网友D:
今天跑FT012太尽兴了,没电停在湖中间,动了两次油门,船离边越来越近了,最后用别一船撞它回岸。差点就回不来了。

3.6V就不跑了,说不动就不动。大家注意啦,3.7V要收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跑FT012太尽兴了,没电停在湖中间,动了两次油门,船离边越来越近了,最后用别一船撞它回岸。差点就回 ...

我电机轴断了

网友:
固定轴的螺丝拧松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一台新的FT012,无刷版,研究了一下,无刷电机震动很大。

电机精度不太够。换电机可以降低震动 ...

那是你对轴没对好,所以震动大,而不是无刷电机震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对轴没对好,所以震动大,而不是无刷电机震动大。

对轴已经对好了,电机是拆下来对比其它电机,确实震动大,也有可能是那个铁叉精度不够。

网友D:
你可以换更大号电机了,

我发现这船的电池重心不对,原厂的电池仓重心在左边,船放在水面上,船一边倒!

我现在去掉电池仓,电池直接绑在轴上!,重心中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换更大号电机了,

我发现这船的电池重心不对,原厂的电池仓重心在左边,船放在水面上,船一边倒 ...

重心就应该在左边,抵消电机的反扭。 你这样把电池放中间,船跑起来就向右倾斜,速度再快点就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今天跑FT012太尽兴了,没电停在湖中间,动了两次油门,船离边越来越近了,最后用别一船撞它回岸。差点就回 ...

看来新款FT012还是带了低压保护,用不了2S。
换萝丽控后可以在发射机这边实时观察船上电池电压,玩起来心里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心就应该在左边,抵消电机的反扭。 你这样把电池放中间,船跑起来就向右倾斜,速度再快点就翻了。

谢谢回答,有道理。周末测试一下。观察一下结果再公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来新款FT012还是带了低压保护,用不了2S。
换萝丽控后可以在发射机这边实时观察船上电池电压,玩起来 ...

我现在是加一个低压报警器,效果很好。

2S我暂时不指望,我想改成4S    希望速度更快。
其实用3S电池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改用3S  3000容量的。
晚一点改用14.8V电,看看电机,电调顶不顶得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加一个低压报警器,效果很好。

2S我暂时不指望,我想改成4S    希望速度更快。

4S 要换 低KV值的电机了,否则扭矩不够,转速上不去,发热很大。 FT012 是3500KV电机,4S一般2000KV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4S 要换 低KV值的电机了,否则扭矩不够,转速上不去,发热很大。 FT012 是3500KV电机,4S一般2000KV一下 ...

我看了,很多65CM船,上6S电池,

现在最担心是原厂电机,断轴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很多65CM船,上6S电池,

现在最担心是原厂电机,断轴事件!

他那c扣的位置特别脆弱 我的已经断了!

网友(2017-08-22):
请问楼主你的FT012上换联轴器了吗?
我的原装狗骨连接不行了,磨损严重。后来轴套钢管一端小轴承也坏了,正打算换整套轴和联轴器。
看了你的帖,想请教下你后来是怎么搞的,有没有换换整套轴系?帖中图片上的轴感觉长度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