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体验及INAV设定遥控方法

楼主(2017-03-27):
本人入魔六年多,在这年间用过很多的遥控,最近SbusPPM的兴起,手上又没有sbus的接收,得知乐迪新出一个T8FB入门级遥控,就入手一个试玩。
到手后给我的印象是有时代感,拿上手很轻,大小合适。
看看Devo7,Devo 10T8FB合照,从外表可看,乐迪较细小,轻巧。
现在看看不同的遥控重量。

Devo 10 =698 g, Devo 7 = 649.2 g, T8FB = 464 g, 天七 = 544.5 g
在多个的遥控中,T8FB是最轻巧的。

现在让我介绍这控的设定方法。
1.     对频
开启遥控,接电到接收的Ch3,长按接收上的按钮。

2.      安装usb驱动
   这个usb是用CH341,于网上下载驱及安装,一切都很顺利。

3.     利用调参软件调参
开启调参软件,选正确的COM port,按OPEN。[遥控一定要开启]。按[load]读取遥控的数据,按[update]写入遥控。

4.      INAV的设定
于receive TAB内设定各channel的中立点,最重要油门最低应在1000。于Mode TAB,设定各AUX的功能。左手的二档开关是CH7,右手的三档开关是CH5

优点:
1.      轻便细小,方便携
2.     利用電腦调参,方便调整参数
3.     便宜

缺点:
1.     没有LCD显示,看不到所有参数,于外场就很不便。
2.     没法于遥控上改选模型的profile,我会一次带多部飞机到外场,遥控只会带一个,没法改选就真的很不便。
3.     没法显示电池电压,到低电压才发出声音。这很危险。
4.     不能调整油门曲线,调了很久都调不到本人满意的手感。只可于调参软件内调油门的左右endpoint,但没法调到合适的手感。

在这多年间用过的遥控有walkeraDevo7 & 10,天七,Phantom 3Hubsan H906A。论摇杆手感有点像天七,本人觉得walkeraDevo手感最好。
若是不太要求高,只是作为入门选择实是不错。但若你是老鸟,这遥控真是不太合用。

用户手册有两点是错误的
1.     PWM输出的话,LED是显示红色,说明书有错误。
2.     若想calibrate摇杆的endpoint及中立点,是按左手的trim及开启电源,不是rudder的trim。因为mode 2 及Mode 4的trim是一右一左的。

最后看一些不同角度的照片

网友A:
请问下,为嘛我的驱动也安装了,插上usb电脑没有串口号呢

楼主:
有兩個可能性,驅動程式出問題或是usb cable或插頭有問題。
有關驅動我是到microcontrols下載的。
有些usb cable只有兩芯用來充電,可嘗試找另一usb cable或電腦另一usb頭再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嘛我的驱动也安装了,插上usb电脑没有串口号呢

你别用官网的usb转com驱动,官网是pl2303,实际上是ch341

网友(2018-01-02):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嘛我的驱动也安装了,插上usb电脑没有串口号呢

用驱动精灵能解决问题,安装好驱动精灵,插上飞控USB线,驱动精灵能识别出要装的驱动,COM口也就有了(你要先卸载之前错误的驱动)

网友(2018-12-23):
这种设计的遥控器,其主旨是为商品套餐飞机做搭配,厂家便于一次性克隆配置。属于一对一产品

航模爱好者没有必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