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穿越机是如何实现倒飞3D飞行模式的?

楼主(2017-03-27):
需要那些硬件和软件呀?

网友A:
倒飞是强制电机反转。具体怎么设置我也同问

网友B:
要支持电机反转电调比如bls,在f3打开3d功能,设置个开关,就可以到飞啦

网友C:
主要技术好,不然经常炸鸡哈哈,

网友:
除非用负螺距

网友D:
用3D模式,多练习,加油,

网友E:
我也不太懂,求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