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无刷“静态”穿越

楼主(2017-03-27):
趁还没炸的尸骨无存前留点照片留念。。
技术不佳只能摆拍,效果纯属摄影特效。。
买桨的时候顺带了一幅提夫尼蓝。。和黄色机架还挺配。。

网友:
拍的不错 机机漂亮

网友:
摄影水平不错,

网友A:
镜头粘歪了~不但没有仰角而且变成俯角了
这样FPV飞起来画面就是怼着地面了

网友:
颜色搭配比较骚,不错

网友B:
配色很不错,起飞重量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粘歪了~不但没有仰角而且变成俯角了
这样FPV飞起来画面就是怼着地面了

我知道。。本来是直着的。。等干的时候移位了。。然后就彻底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色很不错,起飞重量多少g?

我记得不带电池是70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不带电池是70G

嗯,我的要80g呢

网友C:
机架是刚新出的Kingkong 80涵道吗?最近也打算用这款机架装一台,能麻烦楼主给个配置清单,好依葫芦画瓢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是刚新出的Kingkong 80涵道吗?最近也打算用这款机架装一台,能麻烦楼主给个配置清单,好依葫芦画瓢呀, ...

是Kingkong 80
飞塔:极光Tower Plus Mini F4飞塔
电机:化骨龙1104电机
桨:自剪三寸桨(也可以用Kingkong 新出的三叶,机架有送应该)
摄像头:Fx806
图传:化骨龙GTX 226, 图传天线因为可拆换了华科尔新出的110穿越机的天线备件,可以轻一些,而且这个图传可以三种功率切换。要轻可以保留Fx806 原来的图传
接收机就根据自己控选吧。。自用x9d所以就用了x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ingkong 80
飞塔:极光Tower Plus Mini F4飞塔
电机:化骨龙1104电机

收到,谢谢!

网友C:
请问楼主,Tower Plus Mini F4飞塔的四合一电调板比飞控板大一些,接完线后会不会碰到涵道外圈,要如何布置才能放得下?

网友:
鸡鸡很骚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Tower Plus Mini F4飞塔的四合一电调板比飞控板大一些,接完线后会不会碰到涵道外圈,要如何布置 ...

电调是要比机架中间的空位宽。我把电调放在机架中间固定位下面,用尼龙柱固定撑出保护圈,还要修掉点机架,不然顶到电调和飞控的连接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是刚新出的Kingkong 80涵道吗?最近也打算用这款机架装一台,能麻烦楼主给个配置清单,好依葫芦画瓢呀, ...

这套动力配置在室内飞起来超爽。。大概是由于F4+DSHOT,动力控制很不错,在室内也能穿能翻。。

网友D:
这个机架不便宜,之前也看中了,后来还是买了tiny7

网友E:
装下来多少钱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下来多少钱嘞

配置已经列出来了。。X宝看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不便宜,之前也看中了,后来还是买了tiny7

机架是不贵,才30多。。无刷装一套比较贵。。

网友F:
用啥胶水粘的镜头?要是想把镜头拆下怎么办?我也装了一个的用的化骨龙飞塔,比较大,所以就将飞塔倒着装,飞控在下,电调在上。usb被堵住,就将串口1引出作调参用。目前也没好办法装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啥胶水粘的镜头?要是想把镜头拆下怎么办?我也装了一个的用的化骨龙飞塔,比较大,所以就将飞塔倒着装, ...

ergo 7200 AB胶,超高强度。。要拆基本没啥办法。。这摄像头的镜头已经不止一次被摔掉了。。就这样索性粘死了。。
等这机架彻底挂了,我想是用TINY7的上盖,用转接板装在机架上固定和保护摄像头

网友:
很骚的呀,有空也装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