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lsitter尾座式VTOL,最简洁的垂直起降,更新矢量舵机抗风

楼主(2017-03-27):
“顾名思意,尾座式,方言叫tail sitter plane就是尾部朝下机头朝天像火箭那样的一种垂直起降方式,起飞时拉力超过它的重量即可垂直上天,然后操纵飞机下俯,转为平飞姿态。着陆前飞机也要从平飞转为垂直向天姿态,然后减少功率或推力缓慢垂直降落。”

矢量的机型

本帖主要讲解这种类型Duorotor tailsitter

Coaxrotors tailsitter

Quadrotor X tailsitter APM固件暂不支持

Quadrotor Plus tailsitter APM固件暂不支持

Singlerotor tailsitter APM支持,单个旋翼,常规3D机的玩法

Helicopter tailsitter APM固件暂不支持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3MzM4ODkyOA==.html

优点,①简单可靠,最少只要两个舵面,两个电机电调。相比Tiltrotor倾转式VTOL,省去可动的结构。
          ②玩法多样,除了悬停和平飞,支持Quadplane下的Qhover(多轴
定高),Qloiter(多轴定点),AUTO自动任务和自动转换模式等。
          ③重量轻,
省去一堆电机电调死重,机体的加强。重量轻,更耐炸。
          ④DIY简单,普通飞翼再加一组动力即可DIY,
通用APM和Pixhawk的所有外设。不止飞翼,常规中单翼飞机,单发飞机也可以很好支持。
         ⑤飞行性能好,平飞状态和飞翼一致。

缺点,①悬停过程中抗风性较差。(新增矢量控制,就像鱼鹰那样,可以前后倾转)
          ②对飞机重心匹配要求较高,不能任意改变载荷。

目前支持最良好的PX4固件,设置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pixhawk.com/platforms/vtol/tbs_caipirinha_vtol?s[]=1300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2ODM3NDU2MA==.html
这视频是PX4固件,自动任务,Ardupilot固件支持下的Duorotor tailsitter只是飞控固件和设置方式不同。

以下说明均是Ardupilot固件下的设置和调试方式。
目前支持两种舵面控制方式,一种是常规固定翼,有独立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另一种是飞翼,副翼升降混控(必须用双电机输出或添加额外方向舵)。
               两种电机输出方式,一种是单电机输出,只提供拉力;另一种是双电机输出,悬停时,可以靠电机控制横滚;平飞时可以控制方向。

那么由这两种控制可以搭配出四种飞机类型,我个人推荐飞翼和双电机的搭配方式,也就Duorotor tailsitter。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2NzU1NTQ3Mg==.html
此视频由群里 山东华硕  测试,Ardupilot设置Duorotor tailsitter后,默认参数试飞。

以下视频是Singlerotor tailsitter,传统的3D机吊机,使用GPS定位的Qloiter。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2ODkzODE2NA==.html

一,机体安装,
机体大同小异,借用Caipirinha的安装图片

改装后的重心和原机一致,可行的情况下,重心越靠下越好。

电机KV要适宜,电机尽量少干扰翼面,尽量靠近中间电机拉力参考多轴,两个电机拉力刚好是机重的两倍左右。尽量留余量,降落时更稳定。

起落架不能马虎,不然无尽落地炸等着你

控制舵面力臂长或者舵面大,舵机使用力大响应快的数字舵机。

二,飞控设备安装

升降副翼混控两个舵机接线在Main out 1,Main out 2,左电机接在Main out 5,右电机接在Main out 6 ,有矢量舵机,左电机的舵机接Main out 3,右电机的舵机接Main out 4.
输出设置都可以在Servo参数中自由定义,由于最少只需要4个控制量输出,所以理论上不需要全接口的Pixhawk也可以支持。

空速计和GPS地速必须要有其中一个。

飞控安装按照固定翼的方式,水平放置。切换多轴Qstabilize ,Qhover悬停时,姿态会自动翻转90度的。

安装和调试按照Ardupilot固定翼的习惯来
①刷Ardupilot 固定翼V3.8Beta2或者更新的固件。(Pixhawk刷APM的固件)                  38楼
②清空SD内logs和恢复所有默认的参数。
③设置参数Q_ENABLE=1,重启飞控或刷新所有参数,并按照下面参数设置的说明里更新关键的参数。
④校准飞控的遥控器输入,校准加速度计和罗盘。(遥控器不能设置混控,按照多轴设置)

⑤在固定翼的模式下设置固定翼的飞翼混控,有新旧两种方式,用新的方式。
⑥把CH5遥控输入的模式,更改为Manual,FBWA,Qstabilize这三个。(调试好以后,可以按照自己习惯来,APM就是这点好)   34楼

三,参数设置
Tailsitter的设置和Quadplane,Tiltrotor大同小异,详细参考此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9923&extra=page%3D1

关键参数

Q_ENABLE=1(默认是0,设置为1,就是打开垂直起降的新功能。)

Q_FRAME_CLASS=10(多轴机型,新版本的多轴机型,适用Beta2,Beta3)

0        Undefined错误,未定义。。。.如果新版设成这个,所有Q开头参数会不见)
1        Quad
2        Hexa
3        Octa
4        OctaQuad
5        Y6
7        Tri              (有尾舵的Y3)
10      TAILSITTER(尾座式)

Q_FRAME_TYPE=1暂时没有,不用设,默认Quad或Hexa等四轴六轴模式下有特殊的混控逻辑的,目前Tailsitter还没有)
0        十字

1        X 或 Y6A
2        V
3        H
4        V-Tail
5        A-Tail
10        Y6B

Q_TILT_MASK=0 (不用设,默认)

Q_ASSIST_SPEED=0(这个原来是复合翼和倾转旋翼,在低速时用多轴电机修正姿态用的,但是尾座式没法用。。。)

MIXING_GAIN=0.5(升降副翼混控比例)
最大为1,如果飞翼舵面足够大,设置为0.5或偏小一点,如果舵面很小,设大一点。
但是这个比例也会影响固定翼下舵面比例。所以设得过大,固定翼飞行和调参时要注意。

RUDD_DT_GAIN=0 (固定翼模式下,双电机差动转向,方向舵混控的比例,建议设到0)
最大为100,设置为0时,固定翼状态,打方向时,双电机不会输出。飞翼不建议设大,飞行中电机差动可能导致翻滚炸鸡。
对多轴悬停没有影响。

Q_ANGLE_MAX=3000(限制多轴本身的倾斜角度,是多轴的而不是飞机)
单位为Centi-degrees,例如4500就是45度。增加这个角度有利于悬停抗风。我的测试到3级风不飘走。
但是某些重心高的机型,满舵大角度,俯仰可能会修正不过来。

TAILSIT_ANGLE=30(悬停切换到固定翼时角度)
单位就是角度,一般设置小一点切换更快。但某些失速速度高的机型需要更大的角度,前进足够的空速才切换
这个和上面Q_ANGLE_MAX相关

Q_A_ACCEL_P_MAX = 40000(固定翼平滑到悬停转换,防止过早拉起机头)

TAILSIT_INPUT=0(在悬停时,遥控的操作方式)
0      就是多轴的操作方式,
1      就是固定翼的操作方式。

TAILSIT_MASKCH=0(用额外一个通道,触发一个全手动控制的通道,PWM数值高于1700启用)
当在悬停时,全手动控制通道输出为遥控器数值。用来3D飞行悬停练习。一般用不上的。
0       关闭这个功能
1       用通道1触发
2       用通道2触发
...
8       用通道8触发

TAILSIT_MASK=0(设置哪个是全手动控制通道的)
0         副翼

1         升降
2         油门
3         方向

FLTMODE_CH=5            (飞行模式切换开关移到第5通道)

双电机输出参数(两个电机没有方向的规定,但一定要刚好是正反转,以抵消反扭力)
如果是使用Singlerotor,那就是单电机输出,有方向舵的情况下,以下参数可以不动,直接把电机输出插在Main out3就可以,
因此以下参数是决定是Singlerotor还是Duorotor。
SERVO5_FUNCTION=73 (Main out5,左电机)
SERVO5_MAX=2000       (电调的最大行程,可自由定义,最后校准电调)
SERVO5_MIN=1100        (电调的最小行程,可自由定义,最后校准电调)
SERVO5_TRIM=1100      (和电调最小行程保持一致)
SERVO5_REV=0              (0=正向,1为反相,默认,电机没有反向的)
Beta3油门未解锁时,输出是MIN的数值,油门解锁后则输出遥控器当前的杆量。最好MIN和TRIM设为遥控器油门的最小值。

SERVO5_FUNCTION=74 (Main out6,为右电机)
SERVO5_MAX=2000       (电调的最大行程,可自由定义,最后校准电调)
SERVO5_MIN=1100        (电调的最小行程,可自由定义,最后校准电调)
SERVO5_TRIM=1100      (和电调最小行程保持一致)
SERVO5_REV=0              (0=正向,1为反相)

矢量舵机参数(增加矢量舵机可以增强抗风能力,但需要增加机械结构
如果飞翼舵面足够大,就可能不需要矢量了,增加矢量,机械结构复杂性增加。下面这些参数不设置就是不启用矢量。
SERVO3_FUNCTION=75(Main out3 ,左矢量舵机)
SERVO3_TRIM=1500      (舵机中位,调整这个中位,电机刚好朝前。拉力线一致)
SERVO3_MAX=2000       (舵机最大行程,设置最大时,90度朝上)
SERVO3_MIN=1100        (舵机最小行程,设置最小时,90度朝下)
SERVO3_REV=0              (0=正向,1为反相,矢量修正方向错误,可以更改正反向)
TRIM这个参数必须要调整到电机刚好朝前。可以调硬件尽量调硬件,要动也尽量保持在1500附近。
MAX和MIN 要等TRIM先调好,再动,分别调到最大和最小也到不了90度的话(180度舵机才可以刚好上下90度),也尽量调到上下刚好角度(行程)一致,就像调整直升机的CPPM舵机。

SERVO4_FUNCTION=76(Main out3 ,有矢量舵机
SERVO4_TRIM=1500      (舵机中位,调整这个中位,电机刚好朝前。拉力线一致)
SERVO4_MAX=2000       (舵机最大行程,设置最大时,90度朝上)
SERVO4_MIN=1100        (舵机最小行程,设置最小时,90度朝下)
SERVO4_REV=0              (0=正向,1为反相)
这里TRIM、MAX和MIX调整出来的角度要和SERVO3调整的一致。如果有差异,角度大的设置小一点,将就小的。

Q_TAILSIT_VHGAIN=0.1(悬停推力矢量比例)

使用矢量电机抗风,由小调,值越大,舵机角度越大。

Q_TAILSIT_VFGAIN=0.1(多轴向前飞行推力矢量比例)

油门解锁时一定要谨记,APM的Duorotor固定翼下,双电机会参与控制方向。

解锁油门时必须打方向舵,固定翼下,双电机会直接启动,而且是半油门
所以上面RUDD_DT_GAIN要设置为0,这样就不会打方向舵时电机猛转了。
ARMING_CHECK=0        (暂时解决硬件开关没有解开时,遥控可以解锁油门)
ARMING_RUDDER=2     (默认是1,只能油门解锁,不能上锁,所以把它改成跟多轴一样的方式)

四,试飞
有条件的模友可以调试架,如果没有,吊挂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
调试飞行要先多轴后固定翼,最后再尝试FBWA自动过渡。
因为固定翼的模型基本是定的,按照合适的重心和舵面去试飞,差不了太多。
而多轴因为电机搭配,舵面大小和行程不同,各有差别,就像当年刚玩KK时,危险性最高。

多轴的试飞说明
①平放飞机,切换到Qstabilize模式,也就是自稳模式,观察地面站显示的HUD是否会有0度转到90度。如果没有,检查一下以上的参数设置。
②还是在Qstabilize模式下,先方向舵解锁油门,然后打开硬件开关,推约1/3油门,看电机是否会正常修正横滚,舵面是否会正常修正俯仰和航向。
(也就是拿手摇飞机,看电机和舵面修正逻辑是否正确)
③油门约推到半油门,同时看两电机修正横滚的力是否适宜,否则更改横滚相关的参数。

④油门也是推到半油门,看舵面修正俯仰的幅度大小和响应快慢是否适宜,否则更改俯仰相关的参数。
    如果有矢量舵机,观察舵机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不正确及时改反向。
⑤感觉修正适宜,可以尝试吊挂,或者在草地测试Qstabilize飞行。及时调整参数,参数和多轴调参一样。
⑥测试OK,可以尝试切换Qhover定高等,调参和多轴一样。

固定翼的试飞
和APM调固定翼一样,只是得注意,飞翼的两个参数
MIXING_GAIN,RUDD_DT_GAIN的大小。
最重要是要试出安装了双电机的飞翼。最低飞行速度和平飞时飞控的角度

自动过渡的试飞,和QUADPLANE和TILTROTOR一样。

网友:
视频看不到了。

楼主:
微风下Qstabilize和Qhover模式的起降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5NjAxNTE5Mg==.html

楼主:
BUG汇总:
APM固定翼V3.8BETA3
固定翼的模式下,例如Manual,硬件锁解开,遥控油门未解锁的情况下,遥控打方向,双电机会差动输出修正。在固定翼下油门解锁需要关闭硬件开关。
上电后,第一次由固定翼的模式切换到旋翼的模式,油门已解锁,也会出现电机不能输出的情况。飞行前需要固定翼模式下测试过,旋翼也测试过,才上天。
使用旧式飞翼混控(遥控也需要混控),有旋翼切换到固定翼,可能会丢失飞翼混控?

3.8BETA4
旋翼模式下,遥控油门未解锁,双电机依然可以输出修正。

网友:
快更,坐等

网友A: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飞翼,还在制作和测试中,我的飞控是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飞翼,还在制作中,不过我的飞控是MWC。

MWC也有类似的切换固件,更加简单?

网友:
很不错的起飞方式

网友:
我一直在想这机型要归类在Helicopter还是 Quadplane 的基础下写代码,看到云淡大把这台叫"Helicoptertailsitter",事情就简单了,准备动手拆我一台亚拓TREX-450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飞翼,还在制作和测试中,我的飞控是MWC。

进展比我快多了,试飞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展比我快多了,试飞了吗

还没呢,昨天刚装好,估计周日可以试飞

网友:
很好!回家把x8拿出来试试

网友:
太好了,我回国也要装一架

网友A:
我的今天试飞了,可以垂直起降了

?firsttime=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结构的VTOL降落的时候很容易被吹翻

新增矢量电机抗风。

网友C:
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完整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完整的视频?

飞性视频很多国内外飞友都完成了。只是没有完美的展示出来。
调试视频太麻烦了,稍微玩好Pixhawk的飞友根据这个教程,很轻松就可以调试好了。

网友C:
别人的是别人的。还是想看看国人自己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是别人的。还是想看看国人自己的视频。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固定翼飞控+混控器就可以了,调试简单,就是不能gps定点

网友(2017-05-01):
能垂直起降就不用到处找场地,也不用为手抛失败烦恼了

网友:
楼主,我最近一直想做一个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不过个人知识能力有限,如果可以的话,能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D:
或者加我q,我不懂的地方指导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加我q,我不懂的地方指导一下可以吗

网友:
这个是用apm还是pix飞控做啊

网友E:
我也仿照你这个在调,为啥我的控制器里边好多参数找不到呢,另外这些参数为啥官网上都没找到

网友F(2017-06-23):
请问现在官网的固件就是直接可以舵机抗风的么?不需要自己改混控器么?

网友G:
您好,我现在在做一个类似的垂起倾转结构,也是用的pixhawk,按照您的教程进行调试,但是在调混控时无论将RC2_REV设置为1或-1,抬机头副翼都向上打。使用发射机操控,电机的倾转舵机和副翼舵效非常非常小,反应速度慢,而且打升降的时候左右电机的倾转舵机倾转方向相反,推油没有反应。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固定翼垂直起飞,火了。

网友H:
楼主这些都从哪看来的,diydrones没找到tailsitter的资料,参数表里也有好多没说明,参数有哪几项可以选都不全。。。。。
求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仿照你这个在调,为啥我的控制器里边好多参数找不到呢,另外这些参数为啥官网上都没找到

这些参数都是新增的,参数说明都是先有参数,后有人编写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现在官网的固件就是直接可以舵机抗风的么?不需要自己改混控器么?

硬件上不需要改混控,直接按照教程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现在在做一个类似的垂起倾转结构,也是用的pixhawk,按照您的教程进行调试,但是在调混控时无论将R ...

是有舵机矢量抗风的设置吗?
第一个问题,“调混控时无论将RC2_REV设置为1或-1”,调混控这个参数是调整遥控输入的正反的。但是和舵机输出相关的应该是调ELEVON_OUT=1,2,3,4的其中一个啊。
第二个问题,默认的参数是可以飞的,觉得小,那要先通过吊挂飞飞看啊。
第三个问题,倾转?应该是矢量吧,正反可以通过SERVO这个参数调正反啊。
第四个问题,推油不动,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些都从哪看来的,diydrones没找到tailsitter的资料,参数表里也有好多没说明,参数有哪几项可以选都 ...

就是从diydrones看来的啊,当然要打开研究一下,自己再飞飞看。

网友(2017-08-10):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
⑤在固定翼的模式下设置固定翼的飞翼混控,有新旧两种方式,用新的方式。
请问楼主这句话什么意思   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马一个,做做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从垂直悬停  如何切换到平飞?平飞的飞行模式英文是什么

网友(2017-09-27):
技术贴,得顶,正在学习中,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请问固件是刷多轴还是固定翼

网友(2017-11-06):
如果是四电机的尾座式怎么设置呢?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2017-12-25):
关于新版3.8.3,是不是吧SERVO1,2定义为77;78

网友:
矢量舵机有图片吗

网友(2018-01-25):
抗风性能怎么样

网友(2018-04-18):
请问老师 尾座式飞机 倾转以后 GPS丢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8-06-13):
为什么我从固定翼模式切到Q的所有模式电机就停转,推油门杆也不转

网友(2018-07-20):
PX4参数表没有TAILSIT_INPUT,咋回事啊,各位大佬。小白求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今天试飞了,可以垂直起降了

?firsttime=0

求问用的是什么飞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