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R25电调维修

楼主(2017-03-27):
我的亚拓mr25有一路电机不转了,去找解决办法竟然在官方论坛看到了维修教程,看来不是个案了,质疑官方的设计。打开检修竟然真的是mos烧坏了,遂代理那买了亚拓官方配件按照教程更换了mos。本人电路知识不怎么样,电调原理也没接触。动手能力还行保证mos没有虚焊,还有把mos对应的电晶体也更换了。上电开机检测(电机没有解锁状态)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位,黑红测量8v黑蓝测量0v。其他几路正常电调黑红黑蓝都是0v左右。懵逼了我!求大神赐教还有哪里坏了?哦微信zizaideyu5帮我解决了,我发红包

网友A:
mos管全部换掉没?

网友:
真是贵……这个型号的上某宝50多就厉害了!便宜很多!

网友:
一体化真的考验售后啊
这玩意一般人真搞不定

网友:
这种够坑人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焊接问题,这种芯片我焊过,本来就不好焊,容易虚焊,脚之间容易连锡,底部连锡从上面都看不出来,焊接之前应该先拿万用表量一下pad和芯片,看看引脚关系,焊好之后再量一下,确认焊接良好并且引脚之间没有连锡应该就能用。

网友C:
这么说吧。一年前我入门就是买的这个。当时就烧MOS。通病。烧MOS还一起烧电机。。。如今还在烧。亚拓的电子设备烂到无以复加,这功夫不是盖得。。。LZ赶紧脱坑自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全部换掉没?

没有,只更换了按照教程测量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一年前我入门就是买的这个。当时就烧MOS。通病。烧MOS还一起烧电机。。。如今还在烧。亚拓的电子 ...

都折腾到这了,必须修好它。要不前面努力全部白瞎了。自组也有都是以前弄的250,两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坑爹!!!!!!!!!

问题是国内没维修,要寄台。有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焊接问题,这种芯片我焊过,本来就不好焊,容易虚焊,脚之间容易连锡,底部连锡从上面都看不出 ...

测试过,没焊接MOS和焊上一样的测量结果。所以懵逼了

楼主:
有大神帮忙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过,没焊接MOS和焊上一样的测量结果。所以懵逼了

你先不要考虑上电之后的事,不上电量测,贸然上电可能损坏其他芯片。第一,先确定是哪些器件损坏了,看一下电路关系,量mos主要量二极管有无击穿(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正常的芯片有管压降,损坏的就是0v),其他芯片要看芯片的Datasheet,拆掉芯片之后再量一下芯片证实先前的判断是否错误;第二,更换芯片之前要把pad清理干净,不要有过多的焊锡,焊接时焊枪温度控制在370℃左右,不能太高(容易损坏芯片、连锡、损坏pad);第三,焊好之后先用万用表量再测一下电路,确定没有短路、开路。总之,修板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在修板之前我一般会先把电路抄出来,看看逻辑关系和上电时序,之后才会下手,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不要考虑上电之后的事,不上电量测,贸然上电可能损坏其他芯片。第一,先确定是哪些器件损坏了,看一 ...

多谢大神的建议,赐教。直接脱坑了准备,还是玩自组吧。这坑太深了

楼主:
看了论坛讨论亚拓的坑。这真是.......................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论坛讨论亚拓的坑。这真是.......................哎..................................~!

我买来12天烧了电调和电机
淘宝维权搞了一个多月才退货。亚拓着厂家质量垃圾还死不承认。。。明明自身缺陷。当时维修就是主板一起换。。。说给我免费。。换了一次下次呢?着飞机MOS就是自己容易烧。不说维修麻难度问题。。你飞着飞着自己烧了多危险。砸到人怎么办?
真爱生命远离亚拓,一流的价格。垃圾的品质。就是我给亚拓电子设备的评价。。。我不乱喷。亚拓直升机机械方面的精度以及做工都可以,价格高一点也无可厚非。但是电子电路就是人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来12天烧了电调和电机
淘宝维权搞了一个多月才退货。亚拓着厂家质量垃圾还死不承认。。。明明自身缺 ...

说到了实质,赞一个,不过所有的产品都会走同样的路,负责任的厂商不会拿客户当试验品,不负责任的就这样~~~~

网友E:
电调,我相信乐天。电机,我相信朗宇。

网友F:
我来为亚拓说句公道话,作为第一代穿越机,比其他品牌的成品穿越机来说,好太多了,手机调参,默认参数就能很好飞了,应该给厂家机会慢慢改善,虽然我的Mr25最后还是因为飞控抽风自动满油门飞丢了,我也不怪亚拓,是机器总会有坏的一天,还挺感谢这台机器,服役了大半年,除了摄像头撞坏,其他就没毛病用,身边的朋友不断地调机修机,再看看自己的飞机,时间都花在飞行中,享受飞行乐趣,觉得值了,推荐新手用确实能很省心,现在又装了一家黑蚁飞塔的,确实比亚拓的好飞很多,但是需要一定的航模知识,才能玩的溜,品牌机就是给新手,没时间折腾的人准备的,你要说是坑,华科尔,大疆,甚至苹果公司,哪个大品牌有不被骂的,见怪不怪了,大疆华科尔亚拓我都用过了,电子产品看运气的,有些人就飞的好好的,以下是我的3款飞机,第一款机器猫cc3d具坑,修机调试比飞行时间多的多,最后抛弃买亚拓了,后来又自己组装了一台,一路走过来,现在组装机才是最爱,但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为亚拓说句公道话,作为第一代穿越机,比其他品牌的成品穿越机来说,好太多了,手机调参,默认参数就能 ...

说的对,老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来为亚拓说句公道话,作为第一代穿越机,比其他品牌的成品穿越机来说,好太多了,手机调参,默认参数就能 ...

如果1000台里面有10台出现问题。。十个不同的问题,可以认为是电子元件的不确定性。。对吧。一万个中一批,总有几个可能会使用后不良

对于MR25烧电调的案例,无论是大 陆还是台湾。。屡屡出现。。厂家最后给出了出售MOS自行更换的方法也不去解决电路设计问题。我个人手中就经历了3次烧电调电机的故障。我不知道是我运气太差还是很多人都运气太差。而且我相信暴露出来烧电调的仅仅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亚拓免费维修了事。我是实在不敢飞了。必须退货入自组,才爆出来那个问题。 我也不是亚拓黑,亚拓直升机机械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无论是精度还是外观。但是电子部分,你去看看亚拓的3GS有多少挂了的,陀螺仪这种5V供电的弱电设备,我手里就有两个挂了的。不通电。第一次出穿越机,每个厂家都有第一次,自己不测试让玩家当白鼠?总之亚拓这个厂家的电子设备就是渣到屎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1000台里面有10台出现问题。。十个不同的问题,可以认为是电子元件的不确定性。。对吧。一万个中一批 ...

玩穿越机的都知道,大电流放电都很容易烧电调的,群里也有不少朋友自组机烧电调的,这也就是4合一电调不能够成为主流的原因,电调是所有设备里最容易烧毁的部件,玩穿越的都能够理解,没有一个品牌可以做到电调不会烧毁的保证,大疆的无人机烧电调也不少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焊接问题,这种芯片我焊过,本来就不好焊,容易虚焊,脚之间容易连锡,底部连锡从上面都看不出 ...

要用风枪,上足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