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加导流罩后舵效严重降低?

楼主(2017-03-27):
我自开料制作了一艘双推拖轮,加导流罩后舵效严重降低推力也有所下降,一米长的船转弯半径几乎达到3.5米拿掉导流罩后一切正常,请教各位模友究其是何原因?

网友A:
舵罩流场相干。
建议:
1.弃舵改设导管舵。
2. 增大舵面或采用襟翼舵。
注:导管本身的主要功能是在设计航速区减小推力损失而非提升操纵性。

网友:
分析的好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罩流场相干。
建议:
1.弃舵改设导管舵。

襟翼舵制作有点难度,淘宝购买有点小贵还不知效果如何,导管舵制作相对简单,但对加工精度比较高,怕就怕转动导管时螺旋桨要打到导管壁上,螺旋桨与导管如果间隙保持过大又起不到导流作用,不知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在此对模友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货轮上都没有导流罩的原因,配导流罩的一般都是慢速的拖轮

网友:
双电调分别独立控制2个电机运行呢,转弯时候一个推,一个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襟翼舵制作有点难度,淘宝购买有点小贵还不知效果如何,导管舵制作相对简单,但对加工精度比较高,怕就怕 ...

希望楼主能有点诚意,把图发上来好让大家看看导管及船尾布局,好分析到底问题在哪里。毕竟导管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
现有实船在装固定导管前提下为提升操纵性,有如下做法:
1.多舵面优化流场。

2. 鱼尾舵

3.舵面增大+半平衡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能有点诚意,把图发上来好让大家看看导管及船尾布局,好分析到底问题在哪里。毕竟导管本身也可能 ...

谢谢你的指导,我也很想传图给你看看,可惜此论坛不能复制粘贴图片,其他传图方法我不会弄,现在我改了襟翼舵了,舵效比以前好多了,不过转弯时推力损失太大!作为拖轮很不理想,我估计导管舵转弯时推损也比较大,拖轮还是全回转桨比较理想,手工制作360转动的挂机难度比较大。我想螺旋桨轴上靠近螺旋桨根部安装万向节,配合导管转动可能比较理想,想法有了还没实验。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