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捕食者70A电调悲剧了

楼主(2017-03-27):
刚入手了一架FMS新出的70涵道阿凡提,测试电调的时候一时犯懒没有接遥控器,而是拿手头一个GWS MT-1舵机测试器接在了电调上。本想用舵机测试器的信号看看整个涵道工作状况,结果居然发生十分诡异的事情:刚把电池接上电调,听到不是很响的"啪"一声,然后电调和测试器双双挂掉!!!注意是双双挂掉,简直让我瞬间懵逼了。
回过神来检测,发现在连接动力电池状态下,电调舵机插头端没有5V输出。GWS的舵机测试器则是数码管和所有指示灯全亮,无法进入任何功能选项……变砖了
分析: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可能是舵机测试器本身有5V输出,电调自己也有5V输出,然后冲突了?但这个其实也就相当于在接收机上同时使用电调BEC供电,然后又插了一块接收电啊,仅仅这样就会把电调干掉?感觉好脆弱。
至于GWS的测试器,我实在无法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就像死机了,可是断电再上电折腾了无数次,还是砖头一块。
PS,后来发现如果给接收机单独供电,再插上电调,电调还是能够工作的,就像是仅仅失去了BEC功能,但奇怪的是电调的设置功能却怎么也无法进入了。
求教坛里万能的大神,这个还有救吗?
各位模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啊

网友:
咸鱼上有修电调的人可以去找找,电子高手。

网友:
我有 捕食者70A  100A 电调出  Q479297112

网友:
有些芯片是不允许反向供电的(没有防反接二极管保护),你给它供电芯片就会挂掉,把坏掉的芯片换掉,以后一定得注意~~

网友:
多电源测试的注意点:
1、必须共地!!
2、电压不等,如果一头是高倍率电池(哪怕是1s),另一头是bec,那么bec烧毁。过程中由于电流较大,可能把舵机测试器的内部导线烧坏。

网友A:
我现在都极少用带BEC的电调了,一是BEC电流是虚标的,二是BEC故障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极少用带BEC的电调了,一是BEC电流是虚标的,二是BEC故障率高。

现在你用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