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麻花钻头

楼主(2017-03-28):
麻花钻断了,穷屌丝不舍得丢,又不会磨,又不舍得买砂轮,没办法,人都是逼出来的,好几块饯的事,能省则省。下面是自己的土方法

固定角磨,把盘调成桌面平行

拿个好钻摆好角度

上断钻头摆架势,上下几下找感觉

开磨,钻头从上往下磨。磨好跟好的钻头对下角度,反正就是跟好的对下,差不多就好

网友A:
这是切割片吧,至少换个打磨用的砂轮

网友B:
磨钻头需要理论到实践,需要多加练习。虽然也磨过不少钻头了,至今不敢保证磨出来就一定好用。。。

网友C: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钻头需要理论到实践,需要多加练习。虽然也磨过不少钻头了,至今不敢保证磨出来就一定好用。。。 ...

正确

网友D:
刚说什么“不会磨”,瞧!秀技术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说什么“不会磨”,瞧!秀技术来了吧!

这也算会?跟正宗的比起来太业余了。交流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切割片吧,至少换个打磨用的砂轮

买个砂轮是正确的,不过为了磨几块钱的钻头去买,不经济

网友E:
用砂轮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砂轮安全

谢谢提醒,我向来讲究实际,砂轮我用不到,单为磨这个,一分不想花,这方法是看焊铁架的人想到的,当时他们脚踩角磨,磨刀。我注意了几点,砂盘不和人保持直线,还有砂盘里面的线不能断,断了马上换。

网友F:
与安全相比,花几个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B:
从照片不完整角度看,楼主的钻头磨制的角度太尖了,常规夹角因当是:1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安全相比,花几个钱还是值得的。

谢谢指正,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不完整角度看,楼主的钻头磨制的角度太尖了,常规夹角因当是:118度.

新买了条10mm,意外发现,有两条切边,应该是传说中的倒角了,马上仿制,发现定心效果强了好多,刀也锋利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不完整角度看,楼主的钻头磨制的角度太尖了,常规夹角因当是:118度.

还在学,见笑了,118度是最锋利的角度,手里没合适工具,我的土办法是磨好钻下钢板,以实际效果为准

网友:
角磨机砂轮也就两三块钱,跟自己的性命攸关的事,还是别省为好
而且砂轮有棱有角,比切割片好用多了,钻头要经常磨的,砂轮是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学,见笑了,118度是最锋利的角度,手里没合适工具,我的土办法是磨好钻下钢板,以实际效果为准

118度是理论上,是教课书上说的,但也是经过证明的,是最常见的一种,其它角度不是不可以,更多需要考虑到钻头大小,所打孔的材料及厚度等因素。五十年代,中国也出了个倪志福钻头,引起世界级的重大反响及轰动。角度过小的钻头打打薄板没问题,打相对硬、深的孔就........,所以我第一次回复就说:要理论加实践。看看书上对钻头磨制的说明会少走弯路。

网友:
换个磨片,角磨机的切割片太薄,受力不均容易爆。玩机械先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