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魔,想配一套F450机架开源的四轴,请指点~

楼主(2017-03-28):
本人有硬件知识,想从开源飞控玩起,学习一下软件控制,复习一下硬件设计,但是手里毛爷爷不多,请各位大神指点,帮忙推荐一下配置,让我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A:
帮你顶贴,入坑了就要舍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贴,入坑了就要舍得花钱

钱肯定是要花,但我想少绕点弯路~~~

网友B:
遥控器和飞控别太省,毕竟以后升级还能用的上,仿f450价格几十块,玩玩还行,好点的就上大疆的f450,再好的就是碳纤维机架,会cad还可以自己设计,电机2212,900kv,10寸桨,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和飞控别太省,毕竟以后升级还能用的上,仿f450价格几十块,玩玩还行,好点的就上大疆的f450,再好的 ...

谢谢,在你回复之前机架已经买了,帮忙看一下这个配置
飞控
型号
APM2.8
重量
价格
减震器
型号
减震板
重量
价格
遥控器
型号
AT9S
通道
价格
638.9
接收器
型号
连接方式
通道
重量
价格
电子调速器
型号
Simonk 30A
电流
重量
价格
电机
型号
B2212-900KV
功率
自重
重量
价格
旋桨
DJI9450
重量
价格
14.9
机架
型号
F450
重量
价格
脚架
型号
F450
重量
价格
电池
型号
3S 11.1V 4000mA
重量
价格
132.9
充电器
型号
B6AC
重量
价格
108.9
定位
型号
M8N GPS+支架
重量
价格

网友B:
配置没有问题,都是常规配置,入门没有短板,但是刚上手就玩apm不是很推荐,开源控调试比较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没有问题,都是常规配置,入门没有短板,但是刚上手就玩apm不是很推荐,开源控调试比较繁琐

我就是从APM入门的,根本不用调试,校准一下就好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在你回复之前机架已经买了,帮忙看一下这个配置

我刚装了一台 F450,配置和你差不多,APM 2.8 功能挺强,还好用,尤其是自动返航,失控返航挺有用,飞远了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装了一台 F450,配置和你差不多,APM 2.8 功能挺强,还好用,尤其是自动返航,失控返航挺有用,飞远 ...

前几天用返航模式失控炸机了,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原因~

网友D:
淘宝上有家卖DH410说,APM都过时了,弱弱的问问,是么?

网友: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海陆空俱乐部

欢迎大家加入海陆空俱乐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家卖DH410说,APM都过时了,弱弱的问问,是么?

新手玩玩APM可以的,便宜实惠,等基本摸透飞好了,在谈升级飞控的事情……
主流应该是PIX和PX4了,价格高,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用返航模式失控炸机了,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原因~

返航失控?先检查当时的动力电池电压,如果是太低导致的,那……咳咳……
如果不是电压问题,就要检查传感和GPS了,不过可能性不高……
一般这种都是电池电压放太低了,我也这样炸了一次,BB响报警太远听不见,返航途中飞机缓慢坠落,还好没大问题,立马买了电压回传,咳咳……

网友:
打算入坑。想用naza的飞控。听说好调一点。

网友(2017-07-07):
飞哥两三千的多轴 配个什么控合适啊大疆V2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