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力120

楼主(2017-03-28):
我切了120的舵机臂之后上进去就感觉不对了,飞机比以前更震动。双桨也严重,旋翼是新的,没有问题!求解呀

网友A:
振动大了,横轴弯了换了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大了,横轴弯了换了请试试。

都是新的,新的横轴新的桨夹,新的旋翼头

网友B:
上胶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胶圈了么?

桨夹垫圈吗?那东西没有怎么飞啊

网友B:
你不是切舵臂了么?切完得用个胶圈勒上啊,不是切了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切舵臂了么?切完得用个胶圈勒上啊,不是切了就完事

胶圈?什么胶圈?求解,我只听别人说切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胶圈?什么胶圈?求解,我只听别人说切了就行

外面套胶圈,上面垫垫片,还不能拧太紧。基本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套胶圈,上面垫垫片,还不能拧太紧。基本就这样

嗯,谢谢了,不过也不折腾了,挂墙上攒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好玩

不好,我玩儿直机,说实话,大部分都在调机,试飞,调机,试飞,练习的时候简直少的可怜!所以放弃了,450我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我玩儿直机,说实话,大部分都在调机,试飞,调机,试飞,练习的时候简直少的可怜!所以放弃了,45 ...

多練模擬器(G6…7)過12關才用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練模擬器(G6…7)過12關才用真机!

,差不多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練模擬器(G6…7)過12關才用真机!

虽然好不甘心,很无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好不甘心,很无奈

玩電直要耐性,金錢,時間,練模擬器,修机,調机的!缺一不可!一步步慢慢來!不用急!在這裏没有人(單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電直要耐性,金錢,時間,練模擬器,修机,調机的!缺一不可!一步步慢慢來!不用急!在這裏没有人(單 ...

前面说的都没有,还玩儿个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