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号热切割,感觉很顺手

楼主(2017-03-28):
之前做了个大号的,切割丝长度在70CM,后来发现温度上不去,并且太长的物体不好切割,所以,再做个小号的。
这次直接用调速开关控制温度,电源使用3S锂电,切割丝长度50CM,线径0.5MM,温度可上可下,使用很是顺手,不错

网友:
这是要做复合机

楼主:
您说的没错,想往那个方向溜达溜达。主要是飞场越来越少,能愉快玩耍大家伙的地方都没了,只能找个小场地搞一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想往那个方向溜达溜达。主要是飞场越来越少,能愉快玩耍大家伙的地方都没了,只能找个小场地 ...

做dlg吧 甩一下就能享受到飞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lg吧 甩一下就能享受到飞翔。

正有此意

网友B:
请问切割丝用的是什么?以及温控开关是普通电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切割丝用的是什么?以及温控开关是普通电位器吗?

CCM5NJ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无级调速开关12V24V36V60V10A反极保护,是这个用来控制速度的,现在拿来控制温度。镍铬丝Cr20Ni80电热丝电阻丝切割泡沫发热丝,0.5MM线径。不要买太细的,太细反而发热不好。
这些都是论坛里面扒来的,我在这里借花献佛。
你把上面的名称CTRL+C,然后在那个万能网站里一搜一大堆。
祝快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M5NJ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无级调速开关12V24V36V60V10A反极保护,是这个用来控制速度的,现在拿来控制温 ...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向你学习!!

同乐,不过,电池注意不要过放,这也是坛子里前辈们的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切割丝用的是什么?以及温控开关是普通电位器吗?

乐器店的吉他炫也可以,  买2号炫, 12V 电压,  就可以

网友C:
做一套DLG 成本大概多少,我也想搞一套,感觉TAOBAO上的好贵,都要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乐器店的吉他炫也可以,  买2号炫, 12V 电压,  就可以

你啥都懂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套DLG 成本大概多少,我也想搞一套,感觉TAOBAO上的好贵,都要上千

成本不高,就是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不高,就是费心

你一样做,帮我多做一套如何,多少费用,你说说看。

网友D(2017-05-03):
楼主的这一套切割机,也就30元左右的样子。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一套切割机,也就30元左右的样子。经济实惠。

确实成本不高,很多都是随手拼凑来的,比如弹簧,就是楼下报废自行车上拆来的......

网友:
工具而已,好用就行。

网友(2017-07-01):
电炉上的丝就可以用,在做个PWM没几个钱

网友:
做的不错,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