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120油改电试飞

楼主(2017-03-28):
                    这款机子买来有一段时间了,很喜欢它的骨感,改电是觉得用电飞起来舒服,桨叶切风声音好听 刚好手里有虫子6530 150KV电机 K牌200A电调,所以狠心改了!!
                    看看改之前的图:改之前总重量是20公斤

                   改完之后:加上20000MAH电池 总重量16公斤 轻不少呢

           但是效果不太满意,电机功率好像小了只有3500W 转数也不够,只好用100%的油门才勉强够飞,20000mah 48V电池只能飞7分钟。 用的金脑2陀螺仪没调好,很不稳定!现在的电机是不能用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适合的电机推荐!!看视频吧:

网友:
电机肯定功率不够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用来干啥?架电线?撒农药?

网友A:
这机器装个涡轴发动机就更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装个涡轴发动机就更牛了

好提议!!

网友:
牛啊!大兄弟!!!

网友B:
20000,48V,16kg,飞7分钟,试着减重或加重看高低阶功耗水平。
150KV*48V才7200转输出,不知道你的减速比多少,可以咸鱼收一个二手650MX或者750MX的520\580kv电机,提高最高输出转速。
我用650MX 580kv,15KG,24000MAH ,25min,加重到25KG,悬停的时候烧掉了,不知道是不是旧电机问题。
现在用的是750MX 520KV,10kg ,44000MAH ,50min,挂重不测了,没意义
现在力求上油动发动机,楼主如果看得起我的话,可以和我交流一下  ,微信:liangjiantou

网友:
视频音质太差了。。。

网友:
多少米买一架。。

网友C:
kv值不够,太低了,飞的功率实在低。或者你换电调,搞个200v左右的电调就差不多了

网友:
飞行载重多少?

网友:
什么飞控?有点不太稳

网友D:
基础原理应该懂,先动脑再动手很难吗?

网友:
这个飞机很漂亮

网友:
改机不如換新

网友:
顶了。。谢谢楼主的 实测 + 实言 。。

涡轮轴 发动机 太贵,不是 咱们玩的料。

网友E:
这个还是用油动好。电机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0,48V,16kg,飞7分钟,试着减重或加重看高低阶功耗水平。
150KV*48V才7200转输出,不知道你的减速比 ...

改油的震动无法满足一些任务设备的安装要求,你的24000 15公斤 25分钟我比较感兴趣,这机器传动比1比9左右,950MM的桨叶不可能用520KV的电机,200KV我认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值不够,太低了,飞的功率实在低。或者你换电调,搞个200v左右的电调就差不多了

200V电压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础原理应该懂,先动脑再动手很难吗?
就是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用油动好。电机功率不够

活塞的震动大,电的续航不够,窝轴发动机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V电压的电调??

对,150kv的话,必须100-200v这个水准才能把功率发挥出来。

网友:
7050电机适合你

网友F:
为啥6050才3500w?

网友:
这飞机结构看上去像真机很精致

网友:
好大一只鸡,可以3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6050才3500w?

持续功率3500W 最大迅时功率6000W 说明书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150kv的话,必须100-200v这个水准才能把功率发挥出来。

那就是扭力不够了!

楼主:
有牌子么?

网友:
这成本得多高

网友:
有什么任务吗/

网友:
减速箱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持续功率3500W 最大迅时功率6000W 说明书这么写的!

亚拓700级的电机都比这功率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的震动大,电的续航不够,窝轴发动机如何??

活塞发动机震动相对电机大,但活塞动力的直升机震动未必比电动的大,楼主能明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