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 飞出原装2.4G遥控的距离

楼主(2017-03-28):
只怪自己这环境太差 这增程也一般 所以出了这样的成绩。 1w功率  1800米。环境干扰确实大 D10+RX1002 一般300米左右就挂了 600mw图传配合14db小平板最好成绩是2800米
PZ-2拍的画质差点 飞机今天也状态不对 定高定向一直在往左偏。不停的向有修正方向 所以画面很晃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网友A:
目测你这是郊区啊!电磁环境不应该那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是郊区啊!电磁环境不应该那么差啊!

我这是纯农村 小工厂小作坊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纯农村 小工厂小作坊太多了

真的干扰那么大?别说飞飞机了,人住在那里都怕怕!会不会电磁辐射太大,影响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干扰那么大?别说飞飞机了,人住在那里都怕怕!会不会电磁辐射太大,影响身体?

影响肯定有点的吧  不够肯定比在北方吸雾霾强

网友B:
换发射天线 试试,天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发射天线 试试,天线问题

好的  下次换切糕的天线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电磁环境所致

网友C:
遥控信号是跳频通信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拍载机和地面433的使用方式看看,应该是布局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信号是跳频通信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拍载机和地面433的使用方式看看,应该是布局有点问题

大神参考下吧 发射就一根竹竿支撑
飞机左边的是433接收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021
楼主的三轮好眼熟!好像看见过改装参考下我发的帖子内容,433的接收机加两条地线就可以
改完后,估计你的电池航程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021
楼主的三轮好眼熟!好像看见过改装参考下我发 ...

1500电池完全够用  图传3KM不到也挂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0电池完全够用  图传3KM不到也挂

发射用5dB的,有改善。 这种便宜图传飞个几km就挺好了。板机飞太远也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用5dB的,有改善。 这种便宜图传飞个几km就挺好了。板机飞太远也不现实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小图传推荐,我这飞机换成3S18650的话 远航一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7-05-08):
什么433哦?转发模式会好点

网友:
别小看廉价电源的威力比如电动车充电器,作坊多电器多电磁环境肯定一团糟

网友(2018-02-02):
我的d10原装接收可以1900m,也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021
楼主的三轮好眼熟!好像看见过改装参考下我发 ...

我也见过这个三轮,,以前发的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