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铂金40a电调bec和舵机搭配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想给450sport换一套电装,初步选择是铂金40a电调和deko1102斜盘舵机加6125锁尾。我看铂金40a的bec最高到6v 3a,请问暴力飞行能否带得动这四个舵机?另外想问下50a v3掉程序的情况有改善了么?

网友:
我的50a v3用了一年多,在上个月掉过一次程序,返厂重新刷一次程序就好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记得定速。。。。。。

网友:
铂金40带这个配置费劲吧?215、515都带不动!

网友:
之前用铂金40a 1102和亚拓525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A:
要那么大的锁尾舵机干啥,增加重量也不能提高表现啊

网友B:
楼主都会暴力3D了,就别用40A这种老掉牙电调了吧,定速失效概率比V3掉程序概率大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那么大的锁尾舵机干啥,增加重量也不能提高表现啊

我gp780配的md922锁尾,感觉总是差点事儿,想试试6125能提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会暴力3D了,就别用40A这种老掉牙电调了吧,定速失效概率比V3掉程序概率大一个数量级

离暴力还差很远的路哈,就是想试试这套组合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