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螺旋桨分背推桨和前拉桨吗?

楼主(2017-03-28):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最近在学着做纸飞机,机机用的是8520的电机,用了伟力的减速组和螺旋桨。
    由于伟力的螺旋桨是前拉的,我把电机线调换了一下,把风向调整过来了,但是仔细观察桨页,正反两面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所以改了风向后效率就不够了。
    那么问题来了,背推是否要用专门的桨页?但是某宝上搜索背推并没有找到几个。准备换成55mm的直推,某宝上找到一些8520正反桨,看图片发现默认都是吹向电机方向的,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可以用,这类正反桨两面的形状是否一样的?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大部分桨是通用的。

网友:
只有某些特别情况,比如伟力减速组,想改成推的就会比较费事

网友:
对于内燃机或有刷电机,所用螺旋桨有推桨和拉桨的区分。如果是无刷电机,那就不太有所谓了,除非气动需要。

网友A:
不要管是什么桨,记住一点:有字一面朝向飞行方向就对了!反了的话效率会低很多、震动也大,能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是什么桨,记住一点:有字一面朝向飞行方向就对了!反了的话效率会低很多、震动也大,能听出来

那就是要把桨反着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要把桨反着装吧?

对的,你这种情况要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你这种情况要反装

那得把桨圆头给削开,桨会不会飞出去?用胶水粘上吗?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B:
不分,字母始终朝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把桨圆头给削开,桨会不会飞出去?用胶水粘上吗?有好的办法吗

你这种圆头桨是四轴用的吧?建议重新买桨,不带圆头的,不贵,我前阵子买了60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把桨圆头给削开,桨会不会飞出去?用胶水粘上吗?有好的办法吗

如果真要削掉圆头,要加ZIDAN头紧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圆头桨是四轴用的吧?建议重新买桨,不带圆头的,不贵,我前阵子买了60根

这是前拉的安装

网友:
把桨反过来装,字面朝前机头方向,就好了。不用考虑电机位置。

网友:
建议你换个桨,不要用原装的,原装反装要改,糟蹋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圆头桨是四轴用的吧?建议重新买桨,不带圆头的,不贵,我前阵子买了60根

55mm,1mm孔径的,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C:
你不是85減速組嗎?為什麼用55mm?直驅5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mm,1mm孔径的,有没有推荐的?

桨尺寸需要匹配电机型号,你的型号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尺寸需要匹配电机型号,你的型号说一下

852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85減速組嗎?為什麼用55mm?直驅55mm

翼展太小,加了减速组桨的扭力太大,飞机斜着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太小,加了减速组桨的扭力太大,飞机斜着飞。

你要告诉大家,翼展多少,克重多少,才能帮你。
你的纸飞机如果肚子里能放伟力8520,那末你改直驱肯定拉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