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taba T14SG 报警

楼主(2017-03-29):
遥控不是道怎么回事 开机就报警 找说明书 也找不到这个报警内容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油门不是最低位

楼主:
谢谢 朋友 我去找找 说明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A:
張油門杆推到最底位置才開機.

网友B:
把油门拉在最低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張油門杆推到最底位置才開機.

你好 已经拉倒最低位置了还是报警 我清楚所有设置 重置控 开机还是报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门拉在最低位开机

你好 已经拉倒最低位置了还是报警 我清楚所有设置 重置控 开机还是报警这个

网友:
通道监视器里查看油门最低数值,或者是否有其他开关与油门进行了联动。但是重置并没有清除该设置。

网友:
idle拨到3了,拨成normal

网友:
油门不是最低报警
开机飞行挡不是normal报警。

网友:
任何开关都要关闭才能开机,没有关闭开机就要报警

网友:
报警好多种。看说明书,我以前也是开机报警

网友:
左上角二段开关打开了,

网友:
油门是否反向?最低位和最高位都试一试。

网友:
屏幕上不是写的很清楚么~~两个原因~一个 油门杆没再最低位(condition thr pos)~~二开了3d模式(idleup3)~你吧油门杆拉倒最低,直接开机~~报警的话~~就挨个掰动两段或者三段开关,直到试出那个是你定义的3d开关就好了

网友:
楼上回答的都很清晰····楼主多看说明

网友:
特技模式要切换成普通模式

网友:
油门报警,看你这个摇杆位置是买的多轴款?
给油门拉到底就行了。或者选yes

网友:
一堆大神

网友:
800收开机报警的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