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收了一艘汽油船

楼主(2017-03-29):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汽油发动机的点火线在淘宝怎么搜索呢,这个船的点火线坏了
2这个船哪里加油……哈哈,有点尴尬
3这个船可以换3叶桨吗,有必要吗?

在此感谢先!

网友A:
收了这么高级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这么高级的玩意

啥都不懂……

网友B:
搜高压包或高压点火线圈都有,这个是仿小松的机器,高压包也是,找“强劲”那家肯定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高压包或高压点火线圈都有,这个是仿小松的机器,高压包也是,找“强劲”那家肯定有卖。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高压包或高压点火线圈都有,这个是仿小松的机器,高压包也是,找“强劲”那家肯定有卖。

再请问下这个设备盒有别的代替的吗,还有这个加油是怎么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高压包或高压点火线圈都有,这个是仿小松的机器,高压包也是,找“强劲”那家肯定有卖。

强劲的没找到呀,能说个具体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劲的没找到呀,能说个具体的名字吗

QQ1878856

网友C(2017-04-29):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下这个设备盒有别的代替的吗,还有这个加油是怎么加的呢

你这条船的这个设备盒,是我使用过各种汽油船设备舱中首选最好的一种!这种设备舱在现场最好拆卸、安装、方便、快捷。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舱更换下来家里扔了好几个。可惜你的设备舱断了一边耳朵。你船的不锈钢油箱太长,不好调整发动机位置《重心。》哈哈:前面还加一个塑料油箱、是不是为了增加续航时间。这么重、船能启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条船的这个设备盒,是我使用过各种汽油船设备舱中首选最好的一种!这种设备舱在现场最好拆卸、安装。 ...

启滑啥意思,回来还没动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启滑啥意思,回来还没动过呢

看看出的这条船的第一张照片《本地模友船已经预订了》,这就是启滑后的姿态:

网友:
你的这个高压线高温烫坏了,高压线可以用热缩管包一层。如果要求完美,高压包这里有卖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1448842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出的这条船的第一张照片《本地模友船已经预订了》,这就是启滑后的姿态:

全部悬空水面呀!高压包已经更换啦,现在就是在考虑这个设备盒的问题,有没有必要更换呢?还有这个加油是从那个3向阀那里加嘛?您看下图

网友D:
这个设备盒是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已经断了1个扣耳了,必须换,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改,前面那个是空气回压瓶,油加到后面的金属油箱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备盒是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已经断了1个扣耳了,必须换,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改,前面那个是空 ...

《这个设备盒是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已经断了1个扣耳了,必须换,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改,前面那个是空 ...》     首先:这个设备盒 “  不 是   ” 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保鲜盒的4个耳朵是往下扣的,保鲜盒盒体四壁是垂直的、没有往发动机侧版上固定安装的台阶。 这个尼龙设备舱最早是由衢州某个模型店开发、出售的。这个设备舱4个耳朵是朝上扣的《不像其他的设备舱舱盖固定一圈的螺丝,现场拆卸太麻烦了。》,设备舱盒体的4个垂直面都有二台台阶、可以直接固定到发动机侧版上,同时可以固定设备舱内安装舵机、接收机的炭纤维板。楼主断了1个耳扣看看设备舱密封是否密封完好,密封完好就没有必要更换,现在这个设备舱好像不好买。 二:《前面那个是空气回压瓶》汽油发动机还没有听说有空气回压瓶一说。汽油发动机的油箱必须留有与大气平衡压力的透气孔,否则发动机在工作一半时油箱形成负压时熄火!三:从不锈钢加油盖处加油。如果不锈钢油箱没有加油盖子,可以在不锈钢油箱上端连接一个三通,一端与化油器的回油管相连,另一端口敞开作为与大气的平衡口。加油时在不锈钢油箱的下端与化油器连接处断开加油。  四:闲速度慢可以换三叶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盒是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已经断了1个扣耳了,必须换,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改,前面那个 ...

这个不锈钢的油箱上没有盖子,就是一个整体,然后有几个出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备盒是用装食物的保鲜盒改的,已经断了1个扣耳了,必须换,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改,前面那个 ...

你看我上面拍的图,应该是用加油泵加油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我上面拍的图,应该是用加油泵加油的吧

没有加油盖的问题,看前面15楼的回贴更新。我的电脑大前天中毒了,看不见网站上的照片。请你把照片发到我的QQ上吧,仔细帮你看看。Q:929602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加油盖的问题,看前面15楼的回贴更新。我的电脑大前天中毒了,看不见网站上的照片。请你把照片发到我 ...

好的,已经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