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2212 2200kv电机,朗宇和新西达能用在一起双发吗 ...
同样的2212 2200kv电机,朗宇和新西达能用在一起双发吗?

楼主(2017-03-29):
本来有两个新西达的,烧掉了一个,手上还有个朗宇的,
电机
尺寸一样,kv值一样,能组合到一台机子上双发吗

网友A:
电调电机必须完全一样,且同时设置油门行程,这样才能同步

网友B:
理论上不可以,但在实际应用中有人这么试过,因为不同厂家的电机虽然型号一样,但指标不一样,同一厂家的同一型号,有时批次不一样,电机指标还会有差异的。业余条件下,双发的两个电机尽可能选择厂家、型号、批次一样的。

网友C:
这样两家的电机质量相差太多,地球人都知道,所以不行。

网友D:
试试就知道····

网友E:
凑合怎么都能凑合,讲究怎么都不能将就。

网友F:
表说品牌不同了,同品牌都最好用同批次滴

网友:
不可以,也可以

网友G: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