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增加数控电源功能

楼主(2017-03-29):
不知是否有人研究出数控电源输出功能了啊?如果B6增加数控电源功能将直接打败很多串充,目前硬件已可改到500w功率,就是软件无从下手了,绕过电池检测,数控电源不是梦啊!

网友:
理论是可行的

网友A:
PG C610长得像B6 标称120W 其数控电源功能实际可以达到24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 C610长得像B6 标称120W 其数控电源功能实际可以达到240W。

b6现在就是软件修改的问题了,修改后500w没有问题。

楼主:
我试过点亮灯泡,只能恒流,不能恒压。郁闷。

楼主:
我的现在改成500w了,最高27v20A充电,放电改成40w,6S最高2A放电,3s4A,平衡电流改到470ma,效果不错,现在想增加数控电源功能,但只能恒流输出,且负载只能是容性和阻性的,如果接感性负载如电动机很快就保护,停止输出,但容性和阻性工作正常,只能恒流,不能恒压,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改成500w了,最高27v20A充电,放电改成40w,6S最高2A放电,3s4A,平衡电流改到470ma,效果不错, ...

你好,你放电是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