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完傻了

楼主(2017-03-29):
336克,比f450重,380轴距的御,谁的裤兜能放下

网友:
小声说一句:打印文件能分享吗?

网友:
3D打印,材料强度和重量,打印精度,表面光滑度等实在不敢恭维,好处就是可以做出自己想做的东西,享受设计和DIY的乐趣。

网友:
可费了不少工时吧

网友A:
你这个设计的有问题,在画图的时候就应该设定好材料,在软件里就能计算出重量,而且你这个实心地方太多了,打印精度也有问题,0.4的头设置层高0.1打印出来的还是不错的,我自己做的1407电机2S电池5寸桨18650电池 2000毫安,QQ飞控,200毫瓦图传, 悬停18分钟,机架也是我自己3D打印的,机架才30克重,

网友:
我也打了一个,等休息就组装~

网友:
打印的东西不光重,强度还不够,玩玩就行了,还真以为打印能替代传统注塑啊?

网友B:
朋友你的打印机不行哦,虽然都说打印件的表面粗糙,但是你这个也太粗糙了,另外,那些说打印件强度不行的朋友,别乱说,塑料这个东西,强度是很不错的,另外,至于精度,我们玩航模的一般就是打印一些塑料件,这种零件,对精度真的没太多要求,差个0.05-0.1毫米,那一点都不用在意,完全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打印机不行哦,虽然都说打印件的表面粗糙,但是你这个也太粗糙了,另外,那些说打印件强度不行的朋 ...

老外的图纸,打下来发现全是支架,难去除,极光尔沃603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的有问题,在画图的时候就应该设定好材料,在软件里就能计算出重量,而且你这个实心地方太多了, ...

老外的图纸,打印下来发现全是支架,0.2层高打的,百分之25填充率,壁厚1.2

网友C:
楼主你这打印机哪买的,我最近也买了个,买回来自己组的

网友:
你用砂纸沙一下,然后再上点漆和UV面漆就拉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打印机哪买的,我最近也买了个,买回来自己组的

极光尔沃 6990块钱

网友B:
呵呵,6000多的品牌机, 我给你看看我1000多自己DIY组装的机器打出来是什么感觉,

品牌机的价格,有百分之60都是品牌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6000多的品牌机, 我给你看看我1000多自己DIY组装的机器打出来是什么感觉,

四四方方的模型谁都能打,你打完这个御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打印速度有点快了 你填充密度多少 非承力件试试百分之二十  也许能轻一点 我随口瞎说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四方方的模型谁都能打,你打完这个御就知道了,

我打球面也是这个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