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9手机无法正常连接飞鱼地面站求助。

楼主(2017-03-29):
之前可以连接飞鱼地面站的,现在手机连接数传后一直显示连接中断。。。。。更换另外一部手机连接正常。。。怀疑在火车站为了充电下过软件改动过USB什么东西。 有懂的请教一下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啊

手机恢复后依旧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恢复后依旧不行。

系统乱套了?刷机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吧 P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吧 P9

之前可以的,还用了一段时间。手机还原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