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绕不开的碳板,换个视角看碳板!!!

楼主(2017-03-29):
1.5mm碳板,4层碳布。

2mm碳板A,7层碳布

2mm碳板B,9层碳布

3mm碳板A,13层碳布

3mm碳板B,10层碳布

3.5mm碳板,13层碳布

4mm碳板A,14层碳布

4mm碳板B,13层碳布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A:
用什么拍的?好厉害

网友:
肉眼看不出吧

网友B:
看这个能看出些什么道理?

网友C:
碳布和碳布之间是胶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布和碳布之间是胶粘的吗?

碳纤板基本上就是碳纤布加环氧一层一层叠起来的

网友:
一层纤维一层胶是吗

网友:
碳纤板看起来坚固,但用手剥几下刮几下就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能看出些什么道理?

同样厚度,碳布层数越多强度越高,密度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拍的?好厉害

检查电路板的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