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固定翼在风中如何飞行

楼主(2017-03-29):
新手入了15e,想知道3级微风夹杂5级阵风的时候如何降落,逆风两次降落炸鸡。逆风下降的时候头朝下,快着地面的时候突然阵风一下就将飞机拍在地上,而且是一头载地上。

还有掉头的时候朝风总是掉不过来,稍微掌握不好掉过来就失速。

请教老师,如何在风中飞行。有经验的都说说哈

楼主:
新新的飞机第二次飞炸成旧的

网友:
速度低了?遇侧风了吧?

网友A:
带油降啊  逆风小进第四拐弯就稍微迟点 或者第三边飞远点,  大 就第三边早点进四拐弯 ,降落航线是很缓的一条斜线, 另外你进四拐弯那个弯你是不是 进入的不好 ?或者拐过头了 或者拐早了? 逆风大的时候 稍微打一点点副翼 让他画个大弧拐进来  进到航线之前稍微摆平一点  进到航线就赶紧摆平 带着升降,速度不够 太慢就补点油  我练的时候都是冬天 风很大  阵风也很大  我还没像你似的飞机被风一巴掌给摔地上了!

网友:
3d飞行油门的灵活运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油降啊  逆风小进第四拐弯就稍微迟点 或者第三边飞远点,  大 就第三边早点进四拐弯 ,降落航线是很缓的 ...

进四拐弯,第三边飞远点?完全听不懂啊老师

网友:
飞多了就会了,没什么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四拐弯,第三边飞远点?完全听不懂啊老师

搜五边飞行

网友:
三级以上的风就歇了, 乐趣几乎没了。

网友B:
我飞了3架15E,都是蛇降,风大可以带油垂直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了3架15E,都是蛇降,风大可以带油垂直降落

垂直降落?

网友:
迎风而动, 顺风而随

动----做动作

网友:
3d飞行油门的灵活运用很重要   =  3d飞行油门的灵活运用太太它XX的重要

网友:
假设你是飞行员,稳定的风对飞机没有任何影响,你坐在舱里都不会有感觉的。相当于你在地上走,地球绕太阳转,你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真正有害的是风切变,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先加个增稳,a3,nx3之类的都可以,增稳飞控基本不影响手感,而且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手上的修正,集中精力去飞动作。等飞的四平八稳了把飞控关了。。。

网友C:
掉头掉不过来,可能是飞机被压到下风区了,那么就要刻意的在下风区提前转弯,才能不会飞太远,另外方向舵可以多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头掉不过来,可能是飞机被压到下风区了,那么就要刻意的在下风区提前转弯,才能不会飞太远,另外方向舵可 ...

老师说的很专业。一语切中要害

网友:
买epo的飞机吧   epp过时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放个风筝体验一下油门和风速,我用眼镜蛇降落,东北就没有几天不是3级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