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抽风,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29):
各位前任,我的穿越210鸡鸡自稳模式下,打副翼,打急就翻了。配置是210机架 kingkong2204  20a电机电调套装。f3飞控 futaba兼容接收机。600mw杂牌图传摄像头。http://m.youku.com/video/id_XMjY3NDQzMjEzMg==.html?spm=a2h2a.8293802.0.0
再补充下。这视频是刚开始去玩拍的。前几把都抽风,一下就翻了。我看别人玩了几个电再回去玩它又正常了。

楼主:
我是新手菜鸟,没有设置半自稳。各位帅哥帮我看看啊。回答我的鸡鸡长1cm

楼主:
pid默认,我也不会调。论坛里搜个别人是暴力飞。自稳模式我这温柔还翻。几天玩不成了

楼主:
桨都是好的

楼主:
怎么图挂 了

楼主:
增加悬赏。帮我看的帅哥鸡鸡长2cm

网友A:
我有一架210都有類似你的情況, 只要有急速動作, 馬達會跟不上然後掉轉, 機體直接落地
是F3 , kingkong 12a, sunnysky 1806 2580kv, 4吋槳

電調開了剎車嗎? (damped light)

懷疑是kingkong 電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210都有類似你的情況, 只要有急速動作, 馬達會跟不上然後掉轉, 機體直接落地
是F3 , kingkong 12a ...

开了啊,开了刹车。我电调刷了bl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210都有類似你的情況, 只要有急速動作, 馬達會跟不上然後掉轉, 機體直接落地
是F3 , kingkong 12a ...

我的kingkong电调得选pwm协议。其他的协议抽搐。淘宝卖家说支持oneshot,写的也是支持oneshot。反正我的kk电调只能选pwm协议。

楼主:
我是一会好,一会抽风。玩的不踏实

楼主:
一开始怀疑飞控问题,重来刷了固件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A:
剛上了網找到原因, 原來是電調的Ground 線, 沒有接到飛控的ground

我馬上接回4條線, 沒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kingkong电调得选pwm协议。其他的协议抽搐。淘宝卖家说支持oneshot,写的也是支持oneshot。反正我的k ...

選oneshot 协议如何抽搐 ? 在上鎖的時候嗎? 我的是上鎖時, 4個馬達會隨機轉動1秒

將min command 設成960 就不轉了

選oneshot 协议, 得重新校準電調行程一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上了網找到原因, 原來是電調的Ground 線, 沒有接到飛控的ground

我馬上接回4條線, 沒事了

是要接地线吗,我电调就一个接了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oneshot 协议如何抽搐 ? 在上鎖的時候嗎? 我的是上鎖時, 4個馬達會隨機轉動1秒

谢谢分享经验,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上了網找到原因, 原來是電調的Ground 線, 沒有接到飛控的ground

我馬上接回4條線, 沒事了

确实,我只接了一个电调的地线,其他三个电调地线都没接。我回去所有电调接地试试
,然后回来告诉结果

网友:
PID 怎么设置呀

网友B:
转速不一样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一样怎么破

你是一样的电调吗,校准。默认pid就很稳。其实我也不会调。可以看fpvracing的视频有教怎么调pi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一样的电调吗,校准。默认pid就很稳。其实我也不会调。可以看fpvracing的视频有教怎么调pid的

F3电调是一体的、在调参软件是一样的、但是一用遥控器加油转速就不一样了

网友:
排队来看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oneshot 协议如何抽搐 ? 在上鎖的時候嗎? 我的是上鎖時, 4個馬達會隨機轉動1秒

您真是太厉害了。确实按您说的,选oneshot,mini commond  设置960,锁定的时候电机就不自己转了。我的电机怠速1040。 电调里,跟信号线一起的,地线,我剪断了没接。但是我用万用表打地线的线头,跟飞控 地 是通路。最后我还是接上去了。最后晚上测试,暂时没有发生摇副翼翻跟头。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电调是一体的、在调参软件是一样的、但是一用遥控器加油转速就不一样了

软件里调行程的时候,插电开控啊。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楼主我帮你顶上去,希望有大神看到来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里调行程的时候,插电开控啊。

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

那你打手动模式,加油四个电机转速一样吗。转速一样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调行程的时候,插电开控啊。

已经弄好了、谢谢了

楼主:
昨天晚上发现有个电机不能转了,用万用表发现飞控上面的1-8的 2号端口信号和地是通路。检查电调信号和地也是通的。所以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得接地飞控才不抽风。我感觉可能是身上静电的原因。把2号端口移到5号端口。一切恢复正常。检测的时候机子拆的稀巴烂。重来装了遍。还是没接电调地。一切正常了。感觉像是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