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大家平时都是用什么品牌的燃油

楼主(2017-03-30):
调查下,大家平时都是用什么品牌的燃油,COSMO,COOLPOWER,斯贝迪,威宝,TOP等等  大家都用哪种,油品如何,本人只

用过斯贝迪,这油油温很高,把活塞都能烧到变色,想换一种油试试,求推荐

网友:
坐等正解

楼主:
等大神指教

网友:
本人一直用TOP

楼主:
油品好吗,会不会发动机过热

网友:
樓主列出的牌子.我用過兩種,個人認為 COSMO是最好的( 如果是正品),COOLPOWER也不錯.

网友:
赞成楼上的,固定翼coolpower不错。油车和油直用cosmo

网友A:
换汽油机吧 20块飞到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汽油机吧 20块飞到吐

汽油机太大了,不方便,不过听说比较好调  是吗

网友:
3A高手好像都有COSMO

网友:
我以前用的COOLPOWER   30%,飞不起,已经弃甲醇坑了,甲醇机一个起落20CC可以飞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