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18650电池的对比

楼主(2017-03-30):
一直听闻18650水很深,最近有机会接触这种电池,自然好奇想抓点一手资料。

图中是手头的18650。其中最左面的两个是跟着手电套装来的,粉红色是一款电子设备的内置电池,其他三个是淘宝店铺购买。

几种电池的标称容量分别是(mAH):
UltraFire 4200
绿色 3400
粉红 2600
红色 3500
褐色 3400

实际表现如何?我说的不算,数据说话。

这个ZKE80b用来测单体电池容量最方便了,接到5V电源上直接可以工作当然考究点联机工作也可以,可以得到些额外信息比如放电曲线等。即使在脱机状态下也可以很方便设置放电电流和截止电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大电流是3A或者20W,看哪个先到。简单测试容量的话,脱机模式足够了。放电电流和截止的选择主要以前面提到的设备的大致工作电流和截止电压设置,分别是3.3V和1A.

看看结果:
UltraFire 4200(1) 690
UltraFire 4200(2) 435
绿色 3400 2905
粉红 2600 2231
红色 3500 3103
褐色 3400 2948

说实话看到这个结果有点惊讶,不过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4200的电池不知道是否已经发明出来,但肯定不是民品价格能买到的更不可能搭配在总共也没多少钱的手电套装里。但对于奸商的无耻还是有点惊讶的,敢于虚标十倍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国度才能发生而不须付任何责任吧。至于其他电池数值也都不“达标”,这个倒不要太纠结,测试用的3.3V截止电压肯定是设的比电池厂定义容量用的截止电压高,测出来容量小点正常。关键是看它们和标称容量的比例很接近,可以说除了那两个4200其他测试电池都名副其实。

是不是因为放电电流选太大导致容量数字畸变呢?好吧,为严谨期间,又测了0.5A和0.1A的情况,各电池的数值变化有大有小,都在普通实验可能产生的偏差范围内,不影响结论。

一分价钱一分货,红绿褐电池价格在二十多三十左右的区间。而所谓的4200,应该就是普通2600生产过程中的废品然后无耻地刷了个比普通高容量电池还要高的数字……

网友:
有些电池确实虚标的的很厉害,我也曾经上过当。

网友A:
国产电池算了吧千万不能当动力电池。。。我一直用棒子国的lg放电30a那叫酸爽

网友B:
我用的大红替换笔记本的电芯,基本令人满意

网友:
要不要将放电截止电压改低一点,再测一次的数值会让你比较满意。

绿色那颗的规格人家厂家是用 2.5V 来测。

看图表,1A 的放电电流在图表上约为橙色那条曲线,再看 3.3V 时的容量约为 2800mAh,这与实测的差距很小,这厂家没有虚标也没有买到假货,

网友:
论电池,还是松下厉害啊,之前是三洋的,被收购的。特斯拉丰田都是松下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大红替换笔记本的电芯,基本令人满意

换笔记本电芯后是不是还需要激活?我曾经也想换,后来听人说会被芯片锁定,所以就没敢下手。

网友:
测电的设备没见过,自制的就比较牛逼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电池支持的最大放电电流有多大?

网友:
图中第一个电池你上1688搜搜价格你就惊呆了、平均价格1块钱以下、比普通的南孚电池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笔记本电芯后是不是还需要激活?我曾经也想换,后来听人说会被芯片锁定,所以就没敢下手。

保护板不断电的情况下换电芯就没事了,有些保护板断电后就锁死不能激活的。

网友:
老金你的测电ZKE80b那里买的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D:
松下和lg的能用其他的就算了

网友E:
ultrafire纯坑,nicjoy是贴牌狗,松下很好 三洋容量虚标10%但电压偏高,LG比松下差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笔记本电芯后是不是还需要激活?我曾经也想换,后来听人说会被芯片锁定,所以就没敢下手。

拆电芯、又没叫你拆芯片、怕个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笔记本电芯后是不是还需要激活?我曾经也想换,后来听人说会被芯片锁定,所以就没敢下手。

笔记本电池都是奸商制造的,故意不让你换好电芯,抬高成品价格。你只能一片一片的换,过程中用稳压电源调整到那一片当前电压然后并联在电池接上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松下和lg的能用其他的就算了

国产的力神最好,完全没问题。还有长江福斯特,卓能等,都是合格品。至于动力电池?索尼大法好!

网友F:
现在很多电池都是国内生产的,都会出现虚标现象,这是出口的电池会稍微严格点。楼主这么测试一下,确实帮到了不少人啊!

网友:
红色的那个一看就是三洋的,还是三洋的靠谱啊

网友:
就低不就高,买2600的电池起码水分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电池都是国内生产的,都会出现虚标现象,这是出口的电池会稍微严格点。楼主这么测试一下,确实帮到 ...

国产的只有像ultrafire nicjoy才虚标,合格品都是往下标的,比如LS18650SZ标称2500实际2550~2600。

网友:
大神的帖子要顶。18650电池可以看看百度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笔记本电芯后是不是还需要激活?我曾经也想换,后来听人说会被芯片锁定,所以就没敢下手。

我用的dell 7520, 电池3s2p, 下了一个电池信息查看软件,关掉自动关机,自动休眠什么的,把放电到9.9伏,再充电,会冲入超过原厂的电量,重复两次就好了。不过只用电池时只能显示原厂电量,不是实际电量,使用时间能到出场水平。换电池也没有保持芯片通电什么的,当时不知道锁定什么的,好在一切ok

网友:
果然水很深......

网友:
UltraFire那个虚标其实玩电筒的都知道。。。。。只不过无耻到这个地步我都没想到我本来想着估计1000左右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电池都是奸商制造的,故意不让你换好电芯,抬高成品价格。你只能一片一片的换,过程中用稳压电源调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国产电池算了吧千万不能当动力电池。。。我一直用棒子国的lg放电30a那叫酸爽

【棒子国的lg放电30a】

是否 请 上个 图片 ,谢谢。

网友H:
各种 xxxFire 都是垃圾(我极少使用这个词),封皮写着上万mAh 的都有。。。。

如果你买手电配这个电池,说明卖家底限太低,建议他家手电也不要买。我买过不少手电,像样的手电卖家都明确表示绝不配xxxFire,要配也是配正经电池。

网友:
另外这些都不是动力型18650,是打算改遥控器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棒子国的lg放电30a】

是否 请 上个 图片 ,谢谢。

淘宝搜lg 30a 就行

网友:
楼主的测试仪可以推荐给我吗?

网友:
UltraFire    1A 放电  CB86充电器    结果  300mah  ,你这个已经很好了,

二手 三洋 8元  9元 9.5 元  截止电压 3V  基本在1.6AH 。

网友:
18650:
当前已知最大容量:松下NCR18650G-3600mAh;
三星35E,LG MJ1,三洋NCR18650GA--3500mAh(貌似就是楼主红色那一款)‘’
再往下就是三洋/松下的3350mAh(淘宝卖家一般标3400);
18650放电截止电压是2.75或2.5,电池配方不一样,截止电压也不一样;那款标3400褐色的,基本就是松下或三洋的3350(官方PDF是typ.3350,min.3200),
放电截止电压是2.5,依照4.2-2.5V这个标准测试,是可以达到3200以上的,但是这电池快充死的很快,最好不超过1A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各种 xxxFire 都是垃圾(我极少使用这个词),封皮写着上万mAh 的都有。。。。

如果你买手电配 ...

因为配XXXFIRE的手电没有驱动,LED通过电池内阻限流,用好电池会很快烧毁。

网友:
18650可以放到2.几伏的,没毛病

网友:
大家作为飞机动力电用的18650测容量是次要的,最重要还是放电电流……玩电子烟的都知道,SONY的那个18650可以达到40A放电,如果楼主能测试每个电池的实际最大放电电流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一块五一个的神火超级大容量186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