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奥姆威1W图传,为什么信号不是太好,500米左右有雪花了

楼主(2017-03-30):
用的经典的图传,发现500米左右在某个方向的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商家说把图传上的天线换成肥鲨的蘑菇天线信号会好点,保守的是800-1000米没问题
请老鸟们支招,要想信号更好更远,怎么改造??

网友:
平板反了

网友A:
600mw的Q版都有两公里了,这个换了天线才1000?

网友B:
是贴纸那一面对飞机还是4个方格对飞机?

网友:
平板没贴纸的对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mw的Q版都有两公里了,这个换了天线才1000?

商家说最最保守的距离

网友:
楼主我帮你顶贴,让大神能看到为你解决!

网友C:
你天线用错了,,平板反了  四格那面对着飞机, 还有接收你要是用蘑菇,发射也要用蘑菇, 或者发射用蘑菇   接收用棒子,像你这样用 发射用棒子 接收用蘑菇,平板还反了, 能到5  6百米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创新科2w 拉到1K高度  配双双菱都能轻松2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天线用错了,,平板反了  四格那面对着飞机, 还有接收你要是用蘑菇,发射也要用蘑菇, 或者发射用蘑菇   ...

谢谢指点!!下次改进!

网友:
发射用蘑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天线用错了,,平板反了  四格那面对着飞机, 还有接收你要是用蘑菇,发射也要用蘑菇, 或者发射用蘑菇   ...

发射用棒子,接收用平板跟棒子咋样?!上边的方案,跟发射换成蘑菇区别大不?!

网友:
其实这个平板效果不怎么样,9DB的双棱天线比这个强多了,我200毫瓦图传,空中拉距800米以上才会出现雪花

网友C:
600毫瓦我没飞太远过最远我也就飞到3公里左右,只要天线对准基本没雪花,我也没加433 就是2.4g功放   没打算远航,3公里半径就够玩的了,保不齐那就藏着个基地什么的惹出事来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贴纸那一面对飞机还是4个方格对飞机?

4个方格对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毫瓦我没飞太远过最远我也就飞到3公里左右,只要天线对准基本没雪花,我也没加433 就是2.4g功放   没打 ...

2.4G功放是啥玩意??我就普通 的DEVO10,网友有的只有800米左右,我还没敢超过500米,设的电子围栏就在500米内飞

网友D:
600mw  832图传4.5公里没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mw  832图传4.5公里没雪花

牛,用的啥天线,什么环境?

网友:
2.4g功放 就是给遥控增程用的

网友:
200MW发射+三叶天线,接收用11DB平板,2公里信号还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用的啥天线,什么环境?

就城市郊区

网友:
飞高点~ 500m高度10km没压力~  曾经600mw 飞过10km~手上还有奥姆威1W 准备在小胖上用~~~

网友E:
我买过几个奥姆威的图传,用鹰眼锐视专业版接收,地面测试200mw的1200米以上,400mw的2000米左右,再大功率的没测试过。另外,经测试图传发射用棒子天线比蘑菇天线明显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几个奥姆威的图传,用鹰眼锐视专业版接收,地面测试200mw的1200米以上,400mw的2000米左右,再大功率 ...

接收机用的啥天线

网友:
平板+蘑菇天线

网友F:
天线错了,这配置最少10km

楼主:
看来还是要实践呀!   前面有兄弟说   要么两端都要肥鲨,不可发射用棒子,接收用肥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错了,这配置最少10km

哈哈有这么牛B么

我的是鹰眼的双接收旗舰版,奥姆威1W 1000mw图传(原配的棒子天线,打算换肥鲨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有这么牛B么

我的是鹰眼的双接收旗舰版,奥姆威1W 1000mw图传(原配的棒子天线,打算换肥鲨试试) ...

必须的,天线对准,发射用棒子,接受用平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的,天线对准,发射用棒子,接受用平板。没问题

接收就用图上的那种平板么?我是双接收的,另外一只还用棒子?

网友G:
发射也倒了,欧姆威表示不背锅楼主第一个问题是接收平板装反了, 第二个问题是发射的棒子没垂直,天线信号都射太阳和日地球了,到接收天线的信号没多少。
合理的办法是发射用蘑菇,图传位置不变,只是把天线装在飞机的下面,信号立马好很多。
天线在目前的位置,机体会挡信号,飞出去ok,飞回来完蛋。每种类型的天线都有各自的特点,知道天线特性合理发挥其优势,才有好的飞行体验。
就算发射用蘑菇,接收用平板,也够冲浪飞了,还稳定。
这个配置最远记录40km,不过接收的平板不一样,电磁环境也比较好, 正常10km是比较轻松的。 FPV个人经验占50%以上,剩下的才是设备

网友H:
我的aomway1w飞16km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aomway1w飞16km没什么问题

接收和发射各用的什么天线?飞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射也倒了,欧姆威表示不背锅楼主第一个问题是接收平板装反了, 第二个问题是发射的棒子没垂直 ...

收获很大,谢谢啦

网友I:
老板,给我来一套10km的图传

网友I:
再说一句,远航的时候显示器的接收天线应该切换到左边的平板上,两个天线的信号强度应该有明显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和发射各用的什么天线?飞多高

500m,发射是原装棒子天线,接收23db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板,给我来一套10km的图传

现在的图传距离真不是什么问题,不管是1.2还是5.8,模拟图传10km没雪花实现不难,难的是不知道还能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说一句,远航的时候显示器的接收天线应该切换到左边的平板上,两个天线的信号强度应该有明显差别。

我的是鹰眼锐视旗舰版的,还不知道怎么切换天线,商家说是两个天线同时工作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鹰眼锐视旗舰版的,还不知道怎么切换天线,商家说是两个天线同时工作的呢!

天线的切换由鹰眼显示器自动完成的,无需人工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的切换由鹰眼显示器自动完成的,无需人工干预

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就用图上的那种平板么?我是双接收的,另外一只还用棒子?

棒子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的切换由鹰眼显示器自动完成的,无需人工干预

小平板装左面或是装右面没有区别吧!!
这几天好好试下,看倒底怎么组合信号好一些!
昨天发射用肥鲨,接收一个14DB小平板一个肥鲨,最高飞到600米不到,最远1000米左右,信号比较清晰,只有几秒花了一下,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另外我给图传独立供电了   信号也稳定不少

网友:
左右都是一样的,平板需要时刻对着飞机,不能偏离主瓣范围。 这个多玩几次就清楚了,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