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p经常提示飞行器未连接

楼主(2017-03-30):
新买的三电套餐,使用还算正常……可当把信道切换到5.8G之后,见鬼的事情出来了……

楼主:
时间不会太长,一秒之后画面重新连接回来,可没多久又断开。没办法,把信道改回2.4G又正常了

网友A:
远距离的话可以说是干扰还能说得过去  近距离的话这样 直接返厂吧    可能是5.8G模块损坏或者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的话可以说是干扰还能说得过去  近距离的话这样 直接返厂吧    可能是5.8G模块损坏或者电路出问题了
...

晕倒,运气那么差?

网友A:
遥控器和飞机的版本是不是配套的?  如果是配套的版本的话那应该不是升级的问题了     具体去找找大酱客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和飞机的版本是不是配套的?  如果是配套的版本的话那应该不是升级的问题了     具体去找找大酱客服 ...

昨晚升级了遥控器没有升级机身固件

网友:
。。。那就有可能

网友B:
升级的时候,不是遥控器和机器一起升级的么?教程里说打开遥控器,联机后用DJI GO4 升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的时候,不是遥控器和机器一起升级的么?教程里说打开遥控器,联机后用DJI GO4 升级嘛。

问题我只是完成了遥控器的升级~

网友C(2017-05-07):
没想到精灵4也有这毛病,我的3P每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精灵4也有这毛病,我的3P每次都这样

3p我刚完成升级,还没测试

网友(2017-07-01):
手机和机体直连,升级机体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