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电池正常情况下伟力911-2飞不高

楼主(2017-03-30):
电池
正常情况下伟力911-2飞不高,只能飞1米左右,炸鸡全解后重新装完就这样了。锁尾没问题就是飞不高

网友A:
有螺距吗?

网友B:
不是电路板就是主电机坏了,我猜的

网友C:
要么就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可以一直往上飞

网友E:
这么神奇,难道自动定高
安全第一

网友F(2017-05-10):
是不是主电机挂了,或者轴太紧了,我的以前悬停老是抖,后来看说明书,换了新的浆就好了,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G:
换主电机

网友H:
应该主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