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锯芯 打造桌面台锯

楼主(2017-03-30):
台锯的核心是电机和主轴转动,把这核心做成总成,方便配套仼何台面做成锯片可调升降,倒角。由于平时以切铝为主,不做木工活,所以只保留升降功能。下面制做图解:
做主轴连接板,放样打孔

把锯芯总成用抱夹座安装在做好的台面上

调整最高尺寸

调整最低尺寸

调整锯片垂直度

做分料刀

做一个防护罩

用25x25铝型材做台面脚

用窗户铝合金和学生铝材圆规尺做推把

在用铝型材做靠山轨道女

安装控制开关,用废排插座上的开关

全部完工,显摆各方位并试机

试机

网友:
胆机,好靓

网友A:
感觉那个推尺的圆心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个推尺的圆心定错了

说说感觉理由

网友A:
理由那个圆心不应该就在两个180度的连线正中和90度垂直的位置吗?
按你现在的孔位,你试试看比如45度准不准?
还有你那个电机座子内径多少?
好像么有成品42毫米的滑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由那个圆心不应该就在两个180度的连线正中和90度垂直的位置吗?
按你现在的孔位,你试试看比如45度准 ...

你说的正确.眼尖.偏差5度.孔钻偏了.电机直径48mm

网友B:
看见陈设有电子管机,看来爱好相同。我也装扩音机。也爱工具现正做小台锯主要锯线路板。(玻纤板)每天还上胆艺轩看看。我按掏宝卖的小锯的结构--775电机直接带锯片根本锯不动。看了您的做品大受启发。按您的样子重做谢这帖谢作者。

网友C:
同步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是买的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陈设有电子管机,看来爱好相同。我也装扩音机。也爱工具现正做小台锯主要锯线路板。(玻纤板)每天还上胆 ...

相互交流

网友B:
谢谢您。我在北 京。希望常交流。想问您这775电机可否换无刷电机,掏宝20元。感谢您的达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我在北 京。希望常交流。想问您这775电机可否换无刷电机,掏宝20元。感谢您的达复

我用的不是775电机。775电机是切不开10mm的铝板的。

网友B:
奥,谢谢。我看您的图还以为是775,昨天刚掏宝买了一小锯。到后使用后告您情况。但我还是要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谢谢。我看您的图还以为是775,昨天刚掏宝买了一小锯。到后使用后告您情况。但我还是要做一个,

既然买了一台,如好用就沒必要在做了。升级此小锯,如要切铝换一个大功率电机和专用锯片。

网友B:
好,谢谢。我对机戒放面不太懂买个看看结构按您的思路慢慢仿制也是退休后的乐趣。。请您推荐适用的电机。慢慢琢磨。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我对机戒放面不太懂买个看看结构按您的思路慢慢仿制也是退休后的乐趣。。请您推荐适用的电机。慢 ...

推荐适用的电机发消息进不去

网友B:
没关系。我找看。谢您的帮助。

楼主:
香港德昌D848 直流电机12-24V大功率500W碳刷马达 大扭矩
我用的这个电机。现在涨了几倍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我找看。谢您的帮助。

香港德昌D848 直流电机12-24V大功率500W碳刷马达 大扭矩
我用的这个电机。现在涨了几倍的价。

网友:
太感谢了。我上掏宝看看。麻烦您了

网友:
谢谢您。我上掏宝去看看。麻烦您了

网友D:
这个电机确实不错,不过128元性价比就不太高了,不如用航模低Kv值的无刷电机。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大作,多讲一下详细参数,方便大家学习制作。
重要的参数:
电机扭矩,功率,电压,电流,转速,变速箱变比,同步带齿轮尺寸。
特别是扭矩和转速,选择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确实不错,不过128元性价比就不太高了,不如用航模低Kv值的无刷电机。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大作,多 ...

对。真想知道。普及一下这放面的常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确实不错,不过128元性价比就不太高了,不如用航模低Kv值的无刷电机。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大作,多 ...

电机我买时是23元.想不到升到几倍的价了.后悔没多买一个电机参数卖家有内容。变数箱的传动最低配比可1;1.但要配有调速功能. 根据自己电机转速调整主轴轮直径大小. 台面长250mmx220mm. 延伸台面自行而定.同歩带是xL60 11MM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我买时是23元.想不到升到几倍的价了.后悔没多买一个电机参数卖家有内容。变数箱的传动最低配 ...

变速箱变比1:1就不需要变速箱了,还增加成本,降低了效率。
看你的变比也不是太高,1:1.5。
这个电机额定转速9200转,直驱恐怕没多大扭矩能带动锯片吧?变比1:2一1:3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速箱变比1:1就不需要变速箱了,还增加成本,降低了效率。
看你的变比也不是太高,1:1.5。
这个电机额 ...

这要看切什么材料了. 这个电机扭力大. 切非金属时低速就行了. 或切纯铝时也要低速. 因纯铝太沾了.

网友:
真好。长知识。爱看着样的交流谢谢啊

网友(2019-02-11):
小台锯做的太好了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的小台锯有创新点

网友:
技术不错,给楼主点赞

网友(2019-03-31):
看图片楼主的车床、铣床都是自制的吧,动手能力真强,能发点车、铣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动手制作能力很强

网友(2019-05-08):
工具齐全就是好,楼主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