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动飞机用设置熄火开关吗?

楼主(2017-03-30):
我用天地飞9,我现在是油门摇杆拉到底发动机风门全部关死,我现在降落时全是用手控制,慢慢收油收到飞机降落,降落的一瞬间把油门关死,我认为这样可以保护螺旋桨。

网友:
要设置,有好多动力 怠速都可以拉动机子,所以要设熄火关闭。遥控杆最低位就是油门怠速,那绝对不能调到熄火位置防止勿操作。

网友A:
呵呵,空中不小心油门拉死你就玩完了。
一定要设熄火开关的。

网友:
看回复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空中不小心油门拉死你就玩完了。
一定要设熄火开关的。

设置一个波段开关吗?

网友:
跟某个开关通道户混控一下

网友:
天九里面有“油门保护”设置的

网友:
为了安全来讲油机必须要设置熄火开关.原来用fm老控飞油机滴时候油门微调推到最大.油门摇杆收到底是发动机怠速.降落也不准熄火.落地后保持怠速油门开回来.把微调拉下来熄火

现在带屏幕的控设置熄火开关方便很多.10c为列来讲.先进入基本菜单的throttle  cut进入.按照以下设置
mix>inh
rate>15%  熄火开度
sw>swf  开关选择.本人习惯拨F开关.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其他开关
posi>down

网友:
远程熄火开关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