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ysky tfr8 兼容 14sg 油门失控的问题

楼主(2017-03-30):
前几天我飞450 辛苦是450 不是 大机,不然危险,  然后突然空中失去油门,  电机停转了,正好是倒飞 然后又紧张急速打满了负螺距,导致了 飞机自由落体,掉落了,询问了朋友和查找,得出不是电调问题,是接收器 油门线失去控制了,舵机操作都ok,上电后就发出123 然后滴,滴,滴。。。。    给大家兼容接收器的参考下,不过也不排除我 炸鸡炸多了导致 把里面接受油门线啥的炸坏了?接收器我装在飞机侧面的。油门线我都查了,皮都没破。     (用电机多余的电机测试了,还不行)(接收器大概用了1年左右了了服役在450 上)

网友:
这个接收机我飞水里捞起来都还能用。。。

网友:
只是油门失控,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A:
都用上14sg,能不能搞个原厂接收机,直升机还是保险点好。

网友B:
电调低电压保护了吗?也有可能是电调问题哦

网友:
飞直升机比较危险,不要用副厂接收啦,保命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14sg,能不能搞个原厂接收机,直升机还是保险点好。

7008用在大点的机上,所以450 就没用原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低电压保护了吗?也有可能是电调问题哦

换了 3个电调 都没用,  另外 把油门线插在 升降舵通道上,退升降电机转动的

网友:
这个接收机很好用,一点毛病没有,sbus、普通接线法都没问题!

网友:
TFR8SB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