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后的SAB700

楼主(2017-03-30):
SAB700好无耐甘炸左,本来不想修了,出了算。点知由1500降到1100都没人要。
(出价的基本都是少于1000的)。
算啦,自己修。除左大桨不计。我用了65.7元修好。我林无人会相信。
(9.7元尼龙螺丝,找了10间五金店都没有只好上网买)
(16元,6个球头扣+2条连杆。自己有亚拓的球头扣和连杆)
(35元,SAB GOBLIN 碳纤维十字盘导轨)
(5元  ,ZAP胶水。自己有现货,算用了5元)
尾管修复,把裂口搞开一点,放满胶水。等上3小时让它固化。
脚架和头罩的修复也一样。

网友:
炸过的JJ除非是白菜价  不然很难出的  sab好飞机

网友:
来个飞的视频呗

网友:
头罩这样不行,几下就又裂开了,尾管就不知道啦,估计也悬

网友:
一体尾管这样修补不行的,虽然上了比较好的环氧,但是不能受力啊,要补碳纤维布上去

网友:
sab这种尾管就是好修,就算是断成3截,都可以胶水加碳布修回来

网友A:
说实话,这么修的700,让我飞也不敢啊
建议尾管两侧用两根碳片夹住尾管,并用胶水胶带固定死
碳纤有折断的地方,最好两边用碳片固定住

网友:
1100 都没人要? 1500我要了, 不过在万多公里外, 邮费贵啊

楼主:
尾管的强度绝对无问题。因为尾管是2MM厚的粘好之后很好。700的机我不会不小心的。
头罩会开裂应该是会的。
今天已经飞了4个起落,但只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么修的700,让我飞也不敢啊
建议尾管两侧用两根碳片夹住尾管,并用胶水胶带固定死
碳纤有折断 ...

尾管只裂了3分之一左右。粘好后硬度和强度都很好。
但怎样也不能跟完好的比。所以这机现在只飞航线。

网友:
炸三年,補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哈哈

网友:
CA粘起又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