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7-03-30):
鄙人刚刚组了一个架水星,翼展80CM左右,用的XXD2212,1400KV电机和3S电池,但总感觉很重的样子,具体没称过,请问飞机这样飞起来会不会很悬?很怕炸鸡啊!

网友A:
以前用KT板做过80翼展的330,  2212电机,3S2200电池, 炸一下很惨。不适合入门练习

网友B:
这事它就特别的怪,越怕越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KT板做过80翼展的330,  2212电机,3S2200电池, 炸一下很惨。不适合入门练习

飞起来感觉怎么样,虽然模拟器里同类型的感觉很好飞,但还是不大敢贸然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它就特别的怪,越怕越炸

对头

网友C:
有图纸吗?求分享270959193@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吗?求分享270959193@qq.com多谢

没有,某宝上的

网友D:
KT板做过80翼展的330,2208 1100KV 3S 400MAH 重量小于280克 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板做过80翼展的330,2208 1100KV 3S 400MAH 重量小于280克 好飞些。

多谢指教

网友E:
电池多大的,最好别超过1300毫安,起飞重量别超过40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多大的,最好别超过1300毫安,起飞重量别超过400g

3S2200mah,能飞,机翼没加强前飞的过程中形成了上反角,估计2200电池给机翼带来的载荷不小,后来加强之后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力够不够,简单的很,全油由空中吊机时直拉上高空,看速度快不快,特别在前段时。

网友F:
你这个配置太重了。整机应该在200克多点以内最好!我用2206电机,10A电调,2S400mAH电池,都还觉得重了。重的唯一好处就是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配置太重了。整机应该在200克多点以内最好!我用2206电机,10A电调,2S400mAH电池,都还觉得重了。重 ...

飞起来没啥问题,就是有些动作飞不了,不灵活

网友F:
如果飞飞航线,五百克以下都可以。你要做3D动作,必须控制在二百克左右。实际上你已经感觉到了,很多动作无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飞飞航线,五百克以下都可以。你要做3D动作,必须控制在二百克左右。实际上你已经感觉到了,很多动作无 ...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