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油门回中要怎么安装?

楼主(2017-03-30):
乐迪AT10油门回中要怎么安装?如题,有视频或者图文吗?新人求解

网友:
售后群去问问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顺便帮你顶贴,希望有大神来帮你解答!

网友:
盒子里有弹簧安上去,把油门压片去掉就可以

网友A(2017-05-04):
标配的盒子里面有回中配件,只需要把弹簧扣到孔里,安装黑色配件到对应位置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百度视频at9换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配的盒子里面有回中配件,只需要把弹簧扣到孔里,安装黑色配件到对应位置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百度视频at9 ...

这是换手视频:http://baidu.ku6.com/watch/29948 ... B%CA%D6%CA%D3%C6%B5

还有不清楚的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 2850416973

网友B(2017-06-25):
看看去,刚入了AT10ii,功能设置超级地多,像天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去,刚入了AT10ii,功能设置超级地多,像天书。

AT10II还不错了,中文菜单还是比较容易入门。功能很多是因为有很多预设置混控,只需要打开混控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例如我玩苏-27,只需要打开升降副翼混控菜单,调整舵面角度即可,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