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 亚拓版 MB 无副翼陀螺仪 各项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7-03-30):
下面来给大家讲解亚拓版MB各项参数的含义。

A:陀螺仪的安装方向,一般是陀螺仪的标签向上,线槽后.

B: 十字盘舵机频率,通常越高档的舵机能够承受越高的工作频率,请参考舵机说明书数据,如果舵机说明书没有提供频率数据,可以试着从最高200Hz来尝试,如果直升机在做动作,飞行过程中会有抖动的现象,请降低工作频率,或者飞行结束后触摸舵机,有发热的情况,也请降低工作频率,请尽可能的提高工作频率,让飞行达到最佳效果。

C:尾舵机中位脉冲长度,尾舵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宽频,一种是窄频,宽频选用1520us,窄频选用760us,具体选用那一种请参考舵机说明书,不要盲目选择,避免烧毁舵机。

D:尾舵机频率,请参考舵机说明书选择,一般的数码舵机都在270Hz以上。

E:尾舵行程终点,主要是调节尾铜套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左右行程达到最大。

F:尾舵修正方向,用手移动尾巴,尾巴向左移动,尾铜套因该向右移动,尾巴向右移动,尾铜套因该向左移动,这样才是正确的。

G:十字盘中位,进入到G选项后,所有舵机会自动回到中立点位置,舵机臂尽量水平安装,下面3条拉杆长度一样,这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方向摇杆和升降摇杆来把十字盘调平。然后把螺距尺套在大桨上,通过调节最上面的两条拉杆,把两个大桨螺距调成0度。这样调节主要是把油门摇杆推到中间位置时,大桨螺距必须是0度。

H:十字盘混控CCPM,如果斜盘升降舵机是在后面,请选择120度。

I:十字盘舵机方向,遥控器升降摇杆往前推,十字盘向前倾斜,遥控器副翼摇杆往左推,十字盘向左倾斜,如果不正确,请通过遥控器方向摇杆和遥控器设置菜单里的通道正反项来修正十字盘的错误。

J:循环螺距几何机构,螺距尺套在大桨上,通过遥控器的副翼摇杆把螺距调到6度,如果达不到6度,可以改变舵臂的球头位置。

K:集体螺距范围设定,主要是调节大桨螺距的最大最小行程量,通过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和方向摇杆来调节,一般的螺距是正负12度。

L:循环极限,主要是调节十字盘循环螺距运动量的范围。油门摇杆在中间 推动副翼摇杆,在舵机臂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将螺距调到14度左右。

M:十字盘修正方向,拿起飞机,机头向前倾斜,十字盘前面往上升,后面往下降,飞机向左倾斜,十字盘左边往上升,右边往下降。

N:定速,可选择关闭。

A:正常模式十字盘微调,忽略
      正常模式尾舵机微调,忽略
      救机模式十字盘微调,忽略

B:飞行风格,指的是飞机灵活性,正常,运动,高级,极限,看个人习惯。

C:升降舵预设补偿,

D:锁尾感度,一般调到最高,如果飞行中尾巴来回摆动,那么请降低此数值。

E:摇杆死区,一般选择默认就好,如果是遥控器太差,飞机悬停中会往一个方向飘,那么就要加大此数值。

F:尾陀螺反扭力补偿,在飞行中,急推螺距尾巴会锁得很稳,如果这一项设置得不正确,那么急推螺距下尾巴会向右边甩。

G:十字盘反应,也就是循环螺距的反应速度,是否跟手,根据个人的习惯选择。

H:螺距加速,推螺距时会瞬间加大螺距,建议关闭。

I:RPM定速油门反应

K:RPM定速变速比率

L:姿态控制工作模式

M:姿态控制悬停螺距

旋扭1:机体在做动作过程当中,机体如果前后左右抖动,请往负的方向减少2格,如果机体在做动作该停止的时候,机体还没停止,有点过头的情况下,那么请往正方向增加2格。

旋钮2:机体翻滚的起始速度,不代表整个翻滚速度。

旋钮3:尾舵的灵敏度,在自悬悬停停止后,如果尾巴出现回弹现象,请往负的方向降低2格,如果自悬停止后尾巴跑偏一点点,那么就要增加感度。

网友:
好文。必须收藏。

网友A:
亚拓版和之前的MB老版本设置方法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版和之前的MB老版本设置方法一样嘛

不一样 最大区别是陀螺仪方向的设置 就是A选项

网友B:
我飞机往右跑偏,18sz控排除十字盘不平啥情况,还有大螺距往右跑一下尾巴又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机往右跑偏,18sz控排除十字盘不平啥情况,还有大螺距往右跑一下尾巴又弹回来

跑偏,死入加大,大螺距帅为,加大补偿,不要设置错了

网友:
收藏了,值得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偏,死入加大,大螺距帅为,加大补偿,不要设置错了

我咋看不懂是啥意思呢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起加收藏

网友:
这样的贴,老驾驶员应多发

网友(2017-05-27):
楼主造福大众,顶顶顶

网友(2017-09-07):
收藏了,留以备用

网友(2018-11-22):
收藏了,完了再好好调下。。。

网友(2019-01-29):
亚拓版 MB 无副翼陀螺仪 各项参数的含义

网友(2019-09-20):
从a项设置切换到B,怎么切换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B:
我飞机往右跑偏,18sz控排除十字盘不平啥情况,还有大螺距往右跑一下尾巴又弹回来

补偿没有开 或者开反了

网友(2022-10-14):
琢磨几天了,萌新,差点退模,后天联系到售后原来我接收机不适合sbu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