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奇葩 大奇葩了

楼主(2017-03-30):
电调不接电机 也能发声了 接上电机  转转停停   工作不正常  ,不接电机   只要给油门  摸电调 都发烫 ,油门越大 越烫手·······

网友:
是不是哪点短路了

网友A:
光有电没磁何来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有电没磁何来声音。。。。

    通电有正常的叫声  只是声音比较小    就是怪事

网友B:
电调又没线圈哪来的声音?图片看不大清楚,录个视频发上来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又没线圈哪来的声音?图片看不大清楚,录个视频发上来大家分析下

是声音啊 把电调拆了  上点依然有声音,  视频就麻烦  上传到视频网站还要审核    而且是声音 怎么看

网友:
电调来大姨妈了啦!不让电机的香蕉头插了呢!

网友:
电机坏了吧

网友C:
那个大的二极管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的二极管坏了吧

应该是电调上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  6个 就一个发热   应该是坏了 焊下来了  也没配件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调上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  6个 就一个发热   应该是坏了 焊下来了  也没配件换

是不是8脚的,应该是场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8脚的,应该是场管吧

是八脚的  给电机供电的那个

网友:
之前遇到过,刷bl程序,没接电机,电调也响,是mos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