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FrSky AC800接收机吗?

楼主(2017-03-31):
AC800体积小重量轻,用在空心杯室内机上非常合适,但有个问题就是配合Frsky控使用时,即使把舵角调到最大,行程也才1086~1926(具体记不太准确了),不能达到1000-2000的行程,请教大家改怎么调整?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顺便帮你顶贴,希望有大神来帮你解答!

网友A:
听说直线300m失控,建议用XM+。也不大。调整行程在控上,如果原来控设置没调应该是小于1000大于2000的那就是接收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直线300m失控,建议用XM+。也不大。调整行程在控上,如果原来控设置没调应该是小于1000大于2000的那就 ...

是的,XM+上默认的行程就是小于1000大于2000
但是AC800调到最大舵角也到不了1000和2000,

不过XM+对于空心杯来说还是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XM+上默认的行程就是小于1000大于2000
但是AC800调到最大舵角也到不了1000和2000,

那就通过调整飞控和电调行程来1100~1900从而让四轴工作正常。用开关解锁设ARM范围1600~20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通过调整飞控和电调行程来1100~1900从而让四轴工作正常。用开关解锁设ARM范围1600~2000即可

是不是只是在飞控里设置 min——check和max_check就可以了电调行程不用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是在飞控里设置 min——check和max_check就可以了电调行程不用动?

我没CLI调CHECK 而是在Configuation调

这意味着飞控给电调发送1100~2000(你调成1900即可),锁定时是1000
同时也意味着飞控受到接收机给飞控的信号在1100~2000有效
所以说还是要调整电调,与飞控相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CLI调CHECK 而是在Configuation调

这意味着飞控给电调发送1100~2000(你调成1900即可),锁定时是1 ...

这个位置是调整飞控给电调的信号值吧
电调的行程从哪里调整呢? blhelisute? 可是我空心杯不能用blhelisute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是调整飞控给电调的信号值吧
电调的行程从哪里调整呢? blhelisute? 可是我空心杯不能用blheli ...

抱歉!我忘了你是空心杯。空心杯是飞控集成有刷电调,不需要调别的 调飞控那个min max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CLI调CHECK 而是在Configuation调

这意味着飞控给电调发送1100~2000(你调成1900即可),锁定时是1 ...

大神懂得多又热心。还指点过我。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XM+上默认的行程就是小于1000大于2000
但是AC800调到最大舵角也到不了1000和2000,

为什么不用XM?比XM+小,距离也足够。
甚至可以用XMF3E,飞控接收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忘了你是空心杯。空心杯是飞控集成有刷电调,不需要调别的 调飞控那个min max即可!

您客气了,我又试了试调试控的遥控的offset,控上显示行程区间1500-2500,在F3 receiver界面显示1500-1926   看来还是接收机的问题,大于1926的信号转不出来

不过后来通过调整 rc rate 和super rate 也能勉强达到要求。

谢谢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XM?比XM+小,距离也足够。
甚至可以用XMF3E,飞控接收一体。

原来印象AC800最小,经你提醒比较了一下,好像xm确实更小一些哦,无奈机器原来配的就是ac800也懒得换啦,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