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为什么经常解锁不了?

楼主(2017-03-31):
首先接线什么都是对的,然后控的设置也是应该没问题的,原来就发现有时候能解锁,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不能解锁了,实在搞不太明白,今天干脆就解锁了一次,麻烦大伙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附图: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顺便帮你顶贴,希望有大神来帮你解答!

网友A:
config的BUG。不要同时开rate和CRUISECONTR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fig的BUG。不要同时开rate和CRUISECONTROL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的BUG。不要同时开rate和CRUISECONTROL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的BUG。不要同时开rate和CRUISECONTROL

果然是这么一回事,谢谢了

网友A:
CC3D的Attitude Rattitude Weakleveling等功能获取姿态角数据,需要使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而Rate Acro+模式获取角速度,只使用陀螺仪,CC3D干脆把加速度计关了。
CruiseControl根据姿态角自动调整油门,若它和Rate模式同时使用就造成冲突,表现为飞控干脆就不解锁。
将Rate与Manual油门组合就可以正常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的Attitude Rattitude Weakleveling等功能获取姿态角数据,需要使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而Rate Acro+ ...

大神,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