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改装冷焊机功能

楼主(2017-03-31):
最近研究冷焊机,在我的原来(电焊/氩弧焊/脉冲电源)三用电焊机上加装了冷焊机控制器,

现在变成了四功能电焊机,实际上我原来的氩弧焊机有脉冲功能,

改一下频率和主控板焊接簿板应该可以用,不过是连续的脉冲和冷焊有点不同,冷焊是间隙性的。

主控板和面板合成。

安装内部。

主控板用菲林片做了一个防尘外壳。

驱动板。

原来的面板。

改装好的样子。

使用说明。

网友A:
上个焊接效果看看  卍:ญ๊๊๊๊๊๊๊๊๊๊๊๊๊๊๊๊๊๊๊๊๊๊๊๊๊๊๊๊๊๊๊๊๊๊๊๊๊๊๊๊๊๊๊๊๊๊๊๊๊๊๊๊๊๊๊๊๊๊๊๊๊๊๊๊๊๊๊๊๊๊๊๊๊๊๊๊๊๊๊๊๊๊๊๊๊๊๊๊๊๊

网友B:
冷焊机用来焊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焊机用来焊什么?

冷焊实际是由电脑控制的点焊,焊薄板很好用而且不易变形,焊接厚材料温度比电焊 氩弧焊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焊接效果看看  卍:ญ๊๊๊๊๊๊๊๊๊ ...

手头没有氩气没有焊接过,不过功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焊实际是由电脑控制的点焊,焊薄板很好用而且不易变形,焊接厚材料温度比电焊 氩弧焊要低。

冷焊和电阻焊有区别吗?

网友C:
烦问,普通逆变焊机可以改成氩弧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烦问,普通逆变焊机可以改成氩弧焊吗?

氩弧焊机多一套高压引弧器一个气体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氩弧焊机多一套高压引弧器一个气体电磁阀

谢谢回复!

网友:
一机多用,好!

网友:
能否具体一点?

网友D(2018-09-11):
你好,普通逆变直流焊机可以改造冷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普通逆变直流焊机可以改造冷焊机吗?

可以,其实就是一个焊接时间和间隔时间可调的控制器,仿冷焊,我买的这个板有点小贵,有电流反馈控制的,
连续模式焊接薄板很好用,按下开关连续点焊,慢慢移动焊枪就可以,朋友看见我改的最近要我也给他买一块

网友:
新手一个,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其实就是一个焊接时间和间隔时间可调的控制器,仿冷焊,我买的这个板有点小贵,有电流反馈控制的, ...

给个连接,有时间研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连接,有时间研究下,谢谢

不能发你站内短信,我买的是这款,已经买二块了,一块给朋友买的,搜索(氩弧焊改冷焊机 仿激光焊机)
网上现在大约有 4-5 款式板子,看你怎么用自己研究一下,我买的价格高,有电流反馈控制,输出线下面有个线圈和霍尔元件

网友(2019-11-09):
引用 楼主:
可以,其实就是一个焊接时间和间隔时间可调的控制器,仿冷焊,我买的这个板有点小贵,有电流反馈控制的, ...

兄弟,我手里有一台瑞凌ws160直流氩弧焊,想改冷焊机,加你这块控制板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