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3改皮传 尾管座上面2个导轮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直接装的x3皮传  请问图上的这2个导轮 有没能左右区分的 我装上之后 螺丝拧的力道不紧不松  但是用手转这2个导轮 蛮紧的 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A:
裝上去會很順滑的。看是不是螺絲和膠件在擰緊時磨擦到軸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上去會很順滑的。看是不是螺絲和膠件在擰緊時磨擦到軸承了。

好的 回去研究一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