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连不上电脑! 真是山寨啊大疆

楼主(2017-03-31):
才买的飞控 ,前天装好飞控试了下能飞, 昨天下午准备装云台,接电脑,软件提示更新,  怎么也不成功!   然后我就删了程序,从新装,结果怎么也连不上了!

试了
1.补丁    2.启动F8禁用签名。      3.更换USB线     4.从装系统WIN7,换了WIN10的笔记本,还是无解。    群里的朋友好像好多都遇到这种情况,但都搞好了,我这么怎么都搞不好,大疆的东西这么山寨的吗?居然还拿出来卖!   用过好几种直机飞控 ,2个APM都没用出现过这么麻烦的事情!

真是闹心啊!

楼主:
GPS上套的热缩管!

楼主:
朋友的精灵都失控掉河里,  NAZA 装的4轴都丢了 ,我居然还买大疆的产品,脑子进水了,自讨麻烦!

网友A:
我的怎么一下就装好,就前几天的事

网友:
电脑开机的时候长按F8 ,然后选择 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

网友:
然后就能连接

网友B:
这外壳看上去怎么像个山寨货

楼主:
我试过了,你没仔细看我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看上去怎么像个山寨货

某宝搜 NAZA 保护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一下就装好,就前几天的事

前天也是一下搞好的,昨天软件自己提醒更新,就这样了

网友:
我用过两个naza lite 也用过naza v2,现在玩的精灵4。感觉大疆很厉害了,你没必要这样抹黑少数国产的顶尖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你的问题,然后用我的方法就解决了。你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就再求助一下别人吧。

网友(2017-08-05):
WIndows10, 将电脑的系统日期改成2015年,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重新手动更新一下DJI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驱动装好后把日期改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