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hard P900电台配置说明

楼主(2017-03-31):
1.用232转USB线连接电台DATA端口与电脑USB口,电源要求9-30v,建议12v,暂不接通。2.开启电脑超级终端(XP系统才有)/WIN7及之后的系统就下载一个终端仿真软件,如SecureCRT。
3.打开SecureCRT创建一个快速连接,需要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看COM哦!如下图所示:

4.连接好后,按住电台的CONFIG按钮接通电源,然后松开按钮,屏幕应显示:

NO CARRIER
OK
主机设置如下
1. 输入ATS101=0    回车    0 - 主机
2. 输入ATS102=1    回车    1 - 115200 串口波特率
3. 输入ATS103=1    回车    1 - 115200 空中速率(P900使用默认设置)
4. 输入ATS105=1    回车    1 - 主机设备地址
5. 输入ATS108=30  回车    30-最大发射功率
6. 输入ATS133=1    回车    1 - PTP点对点模式
7. 输入ATS140=2    回车    2 - 从机目标地址
8. 输入AT&W          回车    将设置写入存储器
从机设置如下:
1. 输入ATS101=2    回车    2 - 从机
2. 输入ATS102=1    回车    1 - 115200 串口波特率
3. 输入ATS103=1    回车    1 - 115200 空中速率(P900使用默认设置)
4. 输入ATS105=2    回车    2 - 从机设备地址
5. 输入ATS108=30  回车    30-1000mw发射功率
6. 输入ATS133=1    回车    1 - PTP点对点模式
7. 输入ATS140=1    回车    1 - 主机目标地址
8. 输入AT&W          回车    将设置写入存储器

备注:1.主、从机均可作为机载端或地面站使用。
          2.AT&V 回车可以查看电台配置情况的哦!

创建快速连接方法

创建快速连接方法

楼主:
补充一些使用图片

网友A:
这个数传电台试过最远距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传电台试过最远距离没有?

标称30km,还没有试过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云附件:scrt734_x86_V8.0.4_setup.exe

楼主,你那个空中的怎样和飞控连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空中的怎样和飞控连接的呢?

232公头转TTL模块弄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28):
楼主 谢谢 你的文件过期了 能否发一份给我 qq32533448@qq.com

网友(2018-08-14):
我的SecureCRT界面不返回NO CARRIER OK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整

网友:
S115和S248的值  会有什么影响吗?我的设置是S115 = 3,S248 = 100

网友C:
P840 试过30公里全程有信号,p900没试过,,p840最大功率能达到2W  P900是1w

网友D(2018-09-15):
引用 网友C:
P840 试过30公里全程有信号,p900没试过,,p840最大功率能达到2W  P900是1w

P400-840只有在固定频下才能达到2W 在跳频下也是最大1W  测试P400-840 最远31KM 棒子天线+吸盘 信号86%

网友:
引用 网友D:
P400-840只有在固定频下才能达到2W 在跳频下也是最大1W  测试P400-840 最远31KM 棒子天线+吸盘 信号86%
...

是啊 我也试过就30duo

网友:
想要距离远,再遥控也远。可以试一下D03双链路数传

网友C:
这一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多少钱

2300左右

网友(2018-10-19):
引用 楼主:
2300左右

能不能加微信了解一下  我等着要下单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左右

在吗

网友:
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左右

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左右

在吗??

网友:
楼主怎么一直不说话 在搞机吗

网友E(2019-02-23):
你也在找这个电台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在找这个电台 么

是的啊,不知道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