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5S用cc3d抖的厉害 ,请教大大神

楼主(2017-03-31):
2205S用cc3d抖的厉害 ,请教大大神。自稳和手动都抖。大家遇到过这样没?怎么办啊?

网友A:
调pid!调pid!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调pid!调pid!

具体哪一项啊?

网友:
P减小一点

楼主:
谢谢!一会儿就试

网友B:
如果起飞都抖就降P值,如果大油门抖可以稍加点D试试~

网友C:
楼上傻 比吗,在这论坛还刷经验?就你这鸡  把样刷成上将人家就高看你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起飞都抖就降P值,如果大油门抖可以稍加点D试试~

真专业,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起飞都抖就降P值,如果大油门抖可以稍加点D试试~

請教一下,何時需要調I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何時需要調I值

这没办法说清楚,飞机自己有漂移的时候可以调整看看,我也很少调I值。

网友C:
若飞机高频抖动则降低P,如果晃来晃去增加P。先减小I到P那么大,PD调好后若手动模式会缓慢改平则增加I,通常I为P的1.5~2倍。P调好之后猛打舵,如果回弹多次增加D,如果轻轻一碰或者容易抽搐降低D,最好只回弹1~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飞机高频抖动则降低P,如果晃来晃去增加P。先减小I到P那么大,PD调好后若手动模式会缓慢改平则增加I,通 ...

这真是真正玩专业,非常感谢。现在的情况是3S正常,一上4S又开始拦,高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飞机高频抖动则降低P,如果晃来晃去增加P。先减小I到P那么大,PD调好后若手动模式会缓慢改平则增加I,通 ...

经验之谈,我也要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真是真正玩专业,非常感谢。现在的情况是3S正常,一上4S又开始拦,高频抖

4S把P调3S的四分之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飞机高频抖动则降低P,如果晃来晃去增加P。先减小I到P那么大,PD调好后若手动模式会缓慢改平则增加I,通 ...

謝謝解說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把P调3S的四分之三。

昨天飞飞还没来的及调呢,飞控坏了,总往一边偏,越修正越偏,和以前坏的CC3D一个毛病。估计是佗罗坏了。朋友用的F3,调后自稳和手动一样,不会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