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金鱼尾应该怎样调整呢?

楼主(2017-03-31):
亚拓150X金鱼尾应该怎样调整呢?请问尾巴的感度怎样调整?

网友A:
150基本上不會產生金魚尾 , 您可以試試調app裡的尾舵感度 , 或檢查尾翼是否變形 , 尾翼跟馬達軸打滑 , 再不行可能要檢查尾馬達是否受損

网友B:
应该是尾巴感度高了!

网友C:
主旋翼震动大都会影响尾巴

网友D:
没金鱼尾过,横轴主轴歪了也是变温漂,直接换掉就行了